单片机5个IO口扫描LED显示亮灭

楼主:
原理图如图,我想用单片机五个脚做LED扫描显示亮灭 ,能请教一下编程思路吗  我应该怎么做呢 小白求教

网友:
每 2-10 mS 调用一次:
0.  静态变量cnt
1.  COM全输出‘1’ , SEG 输出接下来要轮到的COM对应的实际要显示的值
2.  轮到的 COM 输出 0 ,所谓‘选中’。
3.   if ( ++cnt  > 2)  { cnt  = 0 ; }

网友A:
com1 低电平,另外两个是高。  根据对应led 需要输出的状态。给seg 赋值。
com2 低电平   另外两个是高。 给seg 赋值。
com3  也是。

不断循环。整体达到一个稳定显示的效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om1 低电平,另外两个是高。  根据对应led 需要输出的状态。给seg 赋值。
com2 低电平   另外两个是高。  ...

如果我控制seg1 seg2输出高低电平  然后根据LED的亮灭控制com1 com2 com3输出的状态 这样也是可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我控制seg1 seg2输出高低电平  然后根据LED的亮灭控制com1 com2 com3输出的状态 这样也是可以的吧

seg1 seg2输出高低电平。这样的话,每组的两个灯。只能是相同的状态。同亮  同灭。看需求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