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变换器单线圈传递和双线圈传递的问题

楼主:
就是如果我用两个线圈用在反激变换器里。这两个线圈会不会有相位差呢?有相位差的情况下,一个发送能量的时候另一个线圈是不是就相当于一个电感了?这不相当于并联一个电感了么?(电源V7可以忽略,这是一个温度测量的东西)

我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减少漏感才在初级用两个线圈,后来发现这样是不是两个线圈会有相互影响?

后来我想用这种方法是不是更好一些呢?一个线圈分别和两个线圈耦合。这两种方法都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A:
为什么要用两组电路并联?初次级都只要一组电路就可以了。为了减少漏感,线圈可以分几个,在变压器结构上下功夫,电路没有必要分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用两组电路并联?初次级都只要一组电路就可以了。为了减少漏感,线圈可以分几个,在变压器结构上下 ...

只是想探究一下,这两种情况下各自的有缺点。还有像我这样的两个线圈并联会不会有相互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