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icropython控制WS2812彩屏显示汉字和小图案

楼主:
在ESP8266/ESP32上,使用MicroPython可以非常容易的控制WS2812彩灯。通过neopixel模块,只要简单的几行代码就可以控制WS2812显示各种颜色。

import neopixel
import machine

np = neopixel.NeoPixel(machine.Pin(2), 256)
for i in range(256):
    np[i] = (i//16, 0, 0)
np.write()

WS2812可以做成灯带,也可以做成彩屏。以16x16彩屏为例,它有16 x 16 = 256颗WS2812,这些LED是串联方式连接的,可以看成是一种特殊的灯带。它们的排列方式如下:

知道了排列方式,就可以用它来显示各种内容。16x16的彩屏虽然分辨率不高,但是也可以显示汉字: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import time

from neo16x16 import neo16x16

np = neo16x16(Pin(5))

npdat=[
0x8040,0x0201,0x4042,0x4204,0x1042,0x4230,0x0342,0x7F00,
0x0342,0x4230,0x1042,0x4204,0x4042,0x0201,0x8040,0x0000,
0x4080,0x0202,0x4230,0x7842,0x4210,0x0842,0x4210,0xFFFE,
0x4210,0x0842,0x4210,0x0842,0x4210,0x0802,0x4000,0x0000,
...
0x0222,0x4440,0x4222,0x4441,0x7FFE,]

n = 0
while True:
    np.show(npdat, n)
    n = (n+16)%112
    time.sleep(500)

也可以显示小图案: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import time

from neo16x16_img import neo16x16_img

np = neo16x16_img(Pin(2))

npdat=[
0x2AF3AF,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6CF000, 0x39F19F,
0x06F000, 0x5CF29F,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5CF000, 0x07F2AF, 0x00014E,
0x000000, 0x06F16E, 0x6CF2AF,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6DF000, 0x06F29F, 0x00004E, 0x000000,
0x000000, 0x36E000, 0x07F05F, 0x5DF2AF,
0x0005EF,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5CF000,
0x08F29F, 0x14A06F,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26E000, 0x08F05F,
0x6CF19F,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5B76CA, 0x000000, 0x08F4BC,
0x25D05F,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26F000,
0x4B839F, 0x5A45A3, 0x0007C8, 0x000000,
0x8A7000, 0x5C85A6, 0x7B75B5,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6A76B8, 0x6A75B7, 0x8A6695,
0x000000, 0x5A76C9, 0x8B8594,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6DA8CA,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121145,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169156,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234000,
0x15818B, 0x000217,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129000, 0x0AE17B,
0x000169,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19C301,
0x24709C, 0x00013A,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116000, 0x169237,
0x24718B, 0x245169,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235000, 0x0CF09D, 0x1590AE,
0x159159,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17C149,
0x09D18C, 0x0BF0BE, 0x23519C, 0x000234,
0x000000, 0x17B000, 0x16B15C, 0x14817C,
0x000024,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2013,
0x012000, 0x11A126, 0x000116,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48012,
0x16B149, 0x12716A,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12811B, 0x147247, 0x09E16A,
0x15B09D, 0x00010A,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16C127, 0x0BE08D,
0x17A0BF, 0x18B09C, 0x13A17A, 0x000227,
0x214000, 0x0AE17A, 0x1680AE, 0x0AD235,
0x0BE0BF, 0x00009C,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236235, 0x158246,
0x000245, 0x246312, 0x18B168, 0x200145,
0x122FFF, 0x000123,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235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9FF9FF,
0x9FF9FF, 0x0009FF,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9FF000, 0x0CF9FF, 0x0CF0CF,
0x0CF0CF, 0x9FF9FF,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9FF000, 0x0CF0CF, 0x0CF0CF,
0x0CF0CF, 0x0CF0CF, 0x9FF0CF, 0x000000,
0x9FF000, 0x0CF0CF, 0x0CF0CF, 0x0CF0CF,
0x0CF0CF, 0x0CF0CF, 0x9FF0CF, 0x000000,
0x000000, 0x0CF9FF, 0x0CF0CF, 0x0CF0CF,
0x0CF0CF, 0x0CF0CF, 0x0CF0CF, 0x0009FF,
0x0CF9FF, 0x0CF0CF, 0x0CF0CF, 0x0CF0CF,
0x0CF0CF, 0x0CF0CF, 0x0CF0CF, 0x0009FF,
0x9FF000, 0x0CF0CF, 0x0CF0CF, 0x0CF0CF,
0x0CF0CF, 0x0CF0CF, 0x0CF0CF, 0x9FF0CF,
0x0CF9FF, 0x0CF0CF, 0x0CF0CF, 0x0000FF,
0x0CF0FF, 0x0CF0CF, 0x0CF0CF, 0x0009FF,
0x9FF000, 0x0CF0CF, 0x0CF0CF, 0x0FF0CF,
0x0FF000, 0x0CF0CF, 0x0CF0CF, 0x9FF0CF,
0x0CF9FF, 0x0CF0CF, 0x0FF0CF, 0x000000,
0x0FF000, 0x0CF0CF, 0x0CF0CF, 0x0009FF,
0x000000, 0x0CF9FF, 0x0CF0CF, 0x0000FF,
0x000000, 0x0CF0FF, 0x0CF000, 0x0009FF,
0x9FF000, 0x0CF0CF, 0x0FF0CF, 0x000000,
0x0FF000, 0x0CF0CF, 0x9FF0CF, 0x000000,
0x000000, 0x9FF000, 0x0CF0CF, 0x0000FF,
0x000000, 0x0CF0FF, 0x9FF0CF, 0x000000,
0x000000, 0x9FF000, 0x0009FF, 0x000000,
0x000000, 0x9FF9FF,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EEE000, 0xFC9FC9,
0xFC9FC9,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FC9000, 0xFC9FC9,
0xFC9FC9, 0xEEEFC9,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AAA000, 0x555FC9, 0x000000,
0x333000, 0xEEEFC9,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FC9FC9, 0x000000,
0x000F90, 0xFC9000, 0x000FC9, 0x000000,
0x000000, 0xFC9000, 0x000FC9, 0xF99000,
0x000000, 0xFC9FC9,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FC9FC9, 0x000000,
0x000000, 0xFC9000, 0x000FC9, 0x000000,
0x000000, 0xFC9000, 0x000FC9, 0x000000,
0x000000, 0xFC9FC9,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FC9FC9, 0x000000,
0x000000, 0xFC9000, 0x000FC9, 0x000000,
0x000000, 0xFC9000, 0x000FC9, 0x000000,
0x000000, 0xFC9FC9,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FC9FC9, 0x000000,
0x000000, 0xFC9000, 0x000FC9, 0x000000,
0x000000, 0xFC9000, 0x000FC9, 0xF99000,
0x000000, 0xFC9FC9,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FC9FC9, 0x000000,
0x000F90, 0xFC9000, 0x000FC9, 0x000000,
0x000000, 0xBBB000, 0x333FC9, 0x000000,
0x111000, 0xEEEFC9,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FC9000, 0xFC9FC9,
0xFC9FC9, 0xFC9FC9,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0xFC9000, 0xFC9FC9,
0xFC9FC9, 0x000000, 0x000000, 0x000000,
]

n = 0
while 1:
    np.show(npdat, n)
    n = (n+16)%64
    time.sleep_ms(1000)

为了方便产生显示需要的数据,还编写了一个小软件,只要输入文字或者选择图片,就可以自动产生显示数据。然后用新的数据替换程序中的,就可以显示新的内容了。

https://github.com/shaoziyang/mi ... ls/microbit_toolbox

网友A:
这个看着就很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着就很贵。。。

灯板是比较贵

网友B:
为什么我用楼主的取模软件,输入天生我材,但是出来的字不像楼主这样大而美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用楼主的取模软件,输入天生我材,但是出来的字不像楼主这样大而美观?

我找到原因了,需要按旁边的F选择字体小四号,谢谢楼主

网友:
https://github.com/wangshujun-tj/FB_WS2812

这里有一个用fb模块驱动ws2812点阵的例子,修改一下很简单的

网友:
neo16x16想要学习这个包内是怎么实现的,有原码可以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