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 559: Timer0 + ADC + Key 简单测试程序

楼主:
手上的559板子串口不能接收(打算移植 ISD功能),怀疑是板子问题,前几天发了一贴 "急需 CH559 串口能接收的程序"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643449-1-1.html  没有反馈。。。

554的Part2看来难产了,现在思路是在559上先把功能都调通,再移植到554,以最大限度减少在554板子的烧写次数。

下面是一个可以简单测试559板子(Timer0 + ADC + Key)的 hex 和说明文件。(先拼凑功能,源码乱七八糟,就先不传了)

网友:
为什么要搞软PWM呢?
----> 因为 打算把定时器的时钟设置成 1M,然后看了Demo, 应该调用 mTimer0Clk12DivFsys(), 于是,UART0 波特率变成 14400, 以及,硬PWM 不工作。

每换一款 MCU 最头大的就是啃寄存器,尤其时钟配置相关的,实在是没乐趣。。。

网友:
定时器分频控制位,影响T0  T1 T2,所以必然影响UART0;
但是如果使用T3,就没有影响了;
或者继续使用当前定时器,使用串口1,也不会有影响;
修改定时器时钟,不影响PWM,参考PWM的例子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