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改进中的pyboardCN V2的 PCB

楼主:
PCB已经完成70%左右,还有部分地方需要调整。目前的大小是 54 x 44mm。

3D 模拟效果图

大家觉得使用什么颜色比较好?黑色还是蓝色?

网友:
外设可以再增加些!就更好玩了!
各式传感器
或者MOTOR驱动

网友:
黑色显得神秘哦

网友:
有点丑,建议重新画过。

网友:
捷多邦PCB打样组焊层颜色免费,有六种颜色可以选。

网友:
喜欢黑色

网友:
黑色的板子影响看走线,做产品用黑色无所谓,但DIY还是不选黑色。我觉得能看清走线的都可以。

网友A:
怎么加扩展比如8266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加扩展比如8266

通过扩展板,可以根据需要设计各种扩展板。

网友:
蓝色或者绿色 别黑色

网友B:
底板是否需要设计为兼容 Arduino ?这样可重用扩展模块会更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底板是否需要设计为兼容 Arduino ?这样可重用扩展模块会更多。

暂时没有考虑兼容arduino,体积太大了。

网友:
谢谢分享!!~~

嘉立创打样联系QQ8000586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