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中断为什么主函数去掉while(1),灯就不闪烁了

楼主:
定时器中断为什么主函数去掉while(1),灯就不闪烁了。加上while(1),灯就可以闪烁,即使while(1)中是空的。为什么,大神解释,多谢多谢

网友A:
不断的重启,不等定时器中断发生,就又一次重新启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断的重启,不等定时器中断发生,就又一次重新启动了。

没懂,while(1)不就是循环吗,去掉循环中断就不进行了,哪里有不断的重启?

网友:
main函数不可以结束

网友:
因为程序跑飞了,不知道去哪里了

网友:
main函数不能终止,要一直的循环,不然运行到最后一个“}”就结束了主程序了!

网友:
程序结束了吧

网友:
你认为程序结束了,可芯片不知道,还要向下执行,程序乱了,谁知道后面执行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