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降压芯片推荐(紧急项目)

楼主:
请帮忙推荐适合以下参数的 DC/DC, 感激!

        1、电压:输入电压大于40V左右(40V,45V,50V);
        2、输出电流1A左右(100°时最大输出至少600mA);
        3、工作温度-20°~125°
        3、建议SOP8,SOT23-6等尺寸较小封装;
        4、外围器件尽可能少;
        5、品牌型号,有量产市场;
        6、推荐时型号时,麻烦附上数据手册与价格;

网友:
去TI或者LT找如果没有,就没有了。

网友:
输入电压大于40V左右的降压IC还比较多,要看输出电压范围多宽
TI官网 或用webench筛选一下
美信和LT也不少

网友:
芯片工作温度在-20°~125°一般都能达到
汽车IC是-40°~120°,军品级IC是-55°~150°

网友:
这种耐压45V以下的多。

网友:
台湾远翔电源IC  霍尔IC  如果有需要用到的可以联系咨询Q107791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