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开关电源切换如何保持系统不掉电

楼主:
系统不特别增加大电容,2个开关电源一个主一个备份,当一个故障要马上切换到另外一个并保证系统不掉电。如何实现比较好?
二极管方法不行,需要2个开关电源同时都在工作。任何时候只能有一个开关电源工作。

网友:
楼主的想法不现实,想要无缝衔接,必须热备份或具有足够大的短时能量储备(电容储电),任何开关电源从通电到输出稳定都需要时间。

网友:
二极管方法不行,需要2个开关电源同时都在工作。任何时候只能有一个开关电源工作。

任何开关电源从上电到稳定输出都需要一定时间。所以“任何时候只能有一个开关电源工作”是办不到的事。

网友:
就没其他方法了?大神们

网友A:
马上切换这个说法怎么讲,,,
单纯的零切换不现实,电源的掉电保持时间,需要用控制的方法。
如果功率大的开关电源,可以考虑用继电器和接触器,楼主可以查一个继电器,两个接触器,类似控制电机正反转接法,一个接常开触点,一个接常闭触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马上切换这个说法怎么讲,,,
单纯的零切换不现实,电源的掉电保持时间,需要用控制的方法。
如果功率大 ...

版主,你是说控制开关电源的输入端还是输出端?冷起还是热起?
做的实验,控制开关电源的输入端(开关电源输出30V,DC-DC到12V),在12V处的电容用了4700UF(MCU控制的切换继电器是12V的),这个电容储存的电量估计够等待到备用电源无缝接入,但是系统还要挂上将近10A的负载,所以不可能加大电容了,那么主开关电源很快掉电了,而冷启动备用开关电源上电不够快的话,系统将会短暂嗝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你是说控制开关电源的输入端还是输出端?冷起还是热起?
做的实验,控制开关电源的输入端(开关电 ...

适合切换交流控制,输入端
切换直流输出端需要设计控制电路,最好用MCU判断断开状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适合切换交流控制,输入端
切换直流输出端需要设计控制电路,最好用MCU判断断开状态

控制交流输入端,开关电源启动时间太长了。时间无法保证系统正常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控制交流输入端,开关电源启动时间太长了。时间无法保证系统正常供电。

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