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定时器中断为什么不能直接在while中判断中断标志位

楼主:
为什么这个不行
while(TIM_GetITStatus(TIM3,TIM_IT_Update)!=RESET)
        {
            MCU_1_LED=!MCU_1_LED;
       }

而这么设置就行?
    while(1)
    {
        if(Flag == 1)
        {
            MCU_1_LED=!MCU_1_LED;
            Flag = 0;
        }
    }

网友:
要想进入定时器中断是不是  要在死循环里等待,而且还要判断标志位是否成立 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

网友:
没清中断标志就卡死机了

网友:
第一种方式适用于关闭定时器中断使能的情况,否则while里基本是是不会等到条件成立的

网友:
中断时间处理完之后一定要记得把中断标志位给清除了,不然会一直卡在中断里面出不来,然后其他什么都做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