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个疑惑,电路板设计时直流地和金属外壳该怎么连接

楼主:
都知道金属外壳电子设备,在外壳没有良好接地时,开关电源里面的Y电容,会让外壳摸起来有带电的感觉。那么在设计一款设备时,如果不能保证客户使用环境有良好接地情况下,电路板的直流地应该和外壳怎么连接。
百度上查了下,有单点连接的,有不连接的,有1M电阻和1nF电容构成阻容电路连接的
一直困惑的问题,有研究过的吗,虚心求解

网友A:
电路板的“地”与金属外壳经1nF电容联接,若金属外壳未接地,手摸上去就有轻微的感觉,但不会对人体产生危险。实际上电容达10nF都不会对人体产生危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的“地”与金属外壳经1nF电容联接,若金属外壳未接地,手摸上去就有轻微的感觉,但不会对人体产生危 ...

是的平时感觉不明显。但一些天气下还是有比较明显感觉的,另外我主要是在想这个会不会导致电路运行不稳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平时感觉不明显。但一些天气下还是有比较明显感觉的,另外我主要是在想这个会不会导致电路运行不稳定

“我主要是在想这个会不会导致电路运行不稳定”
这个电容,目的在于电路板上电路与金属外壳高频交流等电位,使金属外壳起屏蔽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主要是在想这个会不会导致电路运行不稳定”
这个电容,目的在于电路板上电路与金属外壳高频交流等电 ...

懂了。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