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仪表标定注意事项

楼主:
新系统初次使用或更换了仪表或传感器之后,一定要标定之后才能使用。
标定一般有两种模式,一是实物标定(一般要标定两点,一点是零位,一点是量程),二是数字标定。对于大多数称重系统来说,都需要采用实物标定,只有那些现场无法用实物标定时,才采用数字标定,数字标定是不能消除机械误差,其精度与各传感的灵敏度、量程、4线制还是6线制、各台仪表分度值或最大量程的设定、接线盒信号损失及电缆上信号损失有关。
标定前要先设置好分度间距和最大量程。
仪表在标定前至少要通电15分钟以上,使传感器、仪表达到热稳定。
在系统进行标定前,应该会扎好传感器电缆和接线盒到仪表之间的电缆,标定完成后,不要再去整理传感器到仪表之间的电缆,对于电缆线比较长时尤其要注意。
新设备在标定前,秤体一定要先用满量程的重物压8小时以上,使设备机械结构稳定,否则可能发生新设备仪表标定几天后,仪表读数发生突变,导致称量不准。
有些仪表有零点追踪功能,标定时,它不会自动关闭零点追踪功能,所以一定要手动关闭零点追踪功能,等标定完后再打开。
标定过程中,最好等到系统稳定时(仪表MD 指示灯灭了之后),再按确认键,接收当前的重量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