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移相电路,移相过程中方波失真是怎么回事?

楼主:
电路图如下,仿真中没有出现问题,移相的起点和终点波形都是好的,移相的过程中,波形有点问题,是为什么呢

最终状态

最终状态

过程中

过程中

起始状态

起始状态

电路

电路

网友:
你的“起点”、“终点”和“过程中”波形,各是电原理图中哪一点的波形?

网友A:
另外,输入方波信号的幅度和频率是多少?从波形中看不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外,输入方波信号的幅度和频率是多少?从波形中看不出来。

输入频率是23.5KHZ,幅度是0到5V  输入波形是黄色方波,输入R4再到放大器进行移相,在用NE555的施密特触发器进行整形,蓝色有失真的方波都是从555的3端口输出的,供电是5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输入频率是23.5KHZ,幅度是0到5V  输入波形是黄色方波,输入R4再到放大器进行移相,在用NE555的施密特触 ...

整形该用运放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输入频率是23.5KHZ,幅度是0到5V  输入波形是黄色方波,输入R4再到放大器进行移相,在用NE555的施密特触 ...

“蓝色有失真的方波都是从555的3端口输出的”

那么你第二幅波形图标注“过程中”的意思是改变R4的过程中?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起始状态”R4电阻值是多少?“最终状态”R4电阻值是多少?

网友D:
中间出现的奇怪波形怀疑是毛刺引起的误触发。
其实这种方波移相,用上述电路是过于复杂了,直接用数字电路,再做一个RC延时网络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色有失真的方波都是从555的3端口输出的”

那么你第二幅波形图标注“过程中”的意思是改变R4的过程 ...

就是通过改变R4阻值来移相,波形问题应该是移相之后的波形,有一部分低于0V,使其从高电平变到低电平了,有什么解决办法吗,现在想的是改用运放做过零比较器,移相后的波形经过电容变为正负半周对称,再经过过零比较器变为方波,仿真中上升时间有点长变为矩形波,面包板搭的电路中比较好。

移相加过零比较器

移相加过零比较器

移相后的波形

移相后的波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整形该用运放做。

波形问题应该是移相之后的波形,有一部分低于0V,使其从高电平变到低电平了,有什么解决办法吗,现在想的是改用运放做过零比较器,移相后的波形经过电容变为正负半周对称,再经过过零比较器变为方波,仿真中上升时间有点长变为矩形波,面包板搭的电路中比较好。

移相加过零比较器

移相加过零比较器

移相后电路

移相后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通过改变R4阻值来移相,波形问题应该是移相之后的波形,有一部分低于0V,使其从高电平变到低电平了, ...

此电路不能正常工作。
1、U7同相输入端对地没有直流通路。失调电压必定导致输出偏移到电源正或者电源负。
2、U7使用单电源,输入经C6后必定在一个周期的一段时间内为负,这将超出运放输入端可以承受的范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通过改变R4阻值来移相,波形问题应该是移相之后的波形,有一部分低于0V,使其从高电平变到低电平了, ...

不知道你需要移相的信号频率范围是多少,也不知道首帖电路中Vcc是多高电压。
建议比较器采用LM311。该比较器芯片使用正负电源,但输出处三极管发射极和集电极均独立引出,发射极接地则可以输出单向脉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波形问题应该是移相之后的波形,有一部分低于0V,使其从高电平变到低电平了,有什么解决办法吗,现在想的 ...

波形中有一部分低于0V。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你采用了一阶全通滤波器电路做方波延时。
一阶全通滤波器的群延时特性是不平坦的,输入的方波信号中包含奇次谐波成分,这些奇次谐波成分(主要是三次谐波)的延时与基频的延时不一样,两者叠加就形成了图中带有尖峰的输出波形。
为什么在电位器的两头是好的而中间最差?这是因为改变电位器的阻值是改变一阶全通滤波器的参考频率,而一阶全通滤波器的群延时特性在输入频率等于滤波器参考频率时的群延时特性最差,而在输入频率远离参考频率时的群延时则比较平坦。
所以,对于这种非简谐波的移相或延时,最好不用这种全通滤波器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中间出现的奇怪波形怀疑是毛刺引起的误触发。
其实这种方波移相,用上述电路是过于复杂了,直接用数字电路 ...

数字电路整形固然好,不过电压就受限制了,楼主有12V,还玩NE555,说明对脉冲幅度有要求(NE555供电至少5V起)。
忽然觉得NE555是个被埋没了的高压高速神器(15V,200nS), 这样的比较器至少三倍价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需要移相的信号频率范围是多少,也不知道首帖电路中Vcc是多高电压。
建议比较器采用LM311。该比 ...

需要移相的方波频率是23.5KHZ,VCC是5V,采用LM311,+-12V双电压供电,输出端的上拉电阻和1脚接地,通过调整RV1来调整比较器电压,仿真中能够实现,这样的话虽然移相过程中有电压低于0V,也应该能通过调整比较器电压来控制吧。

移相加LM311电压比较器

移相加LM311电压比较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需要移相的方波频率是23.5KHZ,VCC是5V,采用LM311,+-12V双电压供电,输出端的上拉电阻和1脚接地,通过 ...

最好稍稍加一点正反馈,形成一个滞回比较器,可以避免噪声引起的误动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需要移相的方波频率是23.5KHZ,VCC是5V,采用LM311,+-12V双电压供电,输出端的上拉电阻和1脚接地,通过 ...

这样的话虽然移相过程中有电压低于0V,也应该能通过调整比较器电压来控制吧。

是的。

最好按照gmchen老师15楼意见,稍稍加一点正反馈,形成施密特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好稍稍加一点正反馈,形成一个滞回比较器,可以避免噪声引起的误动作

是好一点,引入正反馈的话就成了具有双门限值的迟滞比较器。需要来调节R6和R30的比值和反相输入电压来调节波形。还有什么瑕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虽然移相过程中有电压低于0V,也应该能通过调整比较器电压来控制吧。

是的。

最好按照gmch ...

好的,加了之后变成了双限值得迟滞比较器,图在楼上,还有什么瑕疵吗

网友:
除了上述方法,我提供一个另类矩形波移相电路。
一个Xor门和单逻辑门
如附件接法,就会在矩形波前后沿输出应对窄脉冲,如果矩形波用RC移相,这对窄脉冲也
跟着移相,触发D就输出移相矩形波。

网友E:
19楼电路与一般RC电路的缺陷一样,实时性查,当RC常数较大时,其幅度就低,对应输出的矩形波宽度变小。如果楼主对精度要求高,可考虑21网友用两个单稳分别对矩形波前后沿移相,然后合成,电路较复杂,但是实时、精度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的,加了之后变成了双限值得迟滞比较器,图在楼上,还有什么瑕疵吗

17楼图在LM311反相输入端增加了一个电位器,可以对反相输入端施加一个正的偏置电压。这样就不是过零比较了,而是以你所施加的电压为基准进行比较。
但你在8楼和9楼曾说“现在想的是改用运放做过零比较器”,且8楼和9楼电路中均有隔直电容C6,故U7输入端必有为负的电压输入。如果是为过零比较,那么17楼图中U7不必用电位器施加偏置电压。
两种方式均可用,看你需要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E:
19楼电路与一般RC电路的缺陷一样,实时性查,当RC常数较大时,其幅度就低,对应输出的矩形波宽度变小。如果 ...

用两个单稳应该可以用CD4098这种双单稳态触发器,上升沿触发再下降沿触发,调节延迟时间和脉冲宽度,也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7楼图在LM311反相输入端增加了一个电位器,可以对反相输入端施加一个正的偏置电压。这样就不是过零比较 ...

好的,了解了,感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用两个单稳应该可以用CD4098这种双单稳态触发器,上升沿触发再下降沿触发,调节延迟时间和脉冲宽度,也应 ...

对,两片装的成本更低。单稳分前后沿触发,两个输出微分,触发D逻辑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对,两片装的成本更低。单稳分前后沿触发,两个输出微分,触发D逻辑件。

有什么适合高速的双稳态触发器推荐吗,我用CD4098做仿真的时候,输入方波频率为23.4K,通过调整RC的乘积来调节延迟时间和脉冲宽度时,经常产生不了方波,是由于延迟时间和脉冲宽度过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适合高速的双稳态触发器推荐吗,我用CD4098做仿真的时候,输入方波频率为23.4K,通过调整RC的乘积 ...

看看74HC123这个型号,双可重触发单稳态触发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适合高速的双稳态触发器推荐吗,我用CD4098做仿真的时候,输入方波频率为23.4K,通过调整RC的乘积 ...

  矩形波应该以斜率来取值,而不是频率。两个传输延时参数一样的单稳,对矩形波前后沿移相产生的延时一样,微分后触发D触发器还原矩形波,应该可以保持原来的宽带。

网友E:
    电路在附件,我仿真的效果不错。注意,我只是搬运工。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电路在附件,我仿真的效果不错。注意,我只是搬运工。

这个电路我仿真了一下,我的输入为23.4KHZ的方波,输出为占空比为50%的方波,调整前后沿触发的延时,能够实现延时输出,如图1中,CD4098的脚7接C15,脚9接C14,这种解法情况下,能够实现-10°~150°的移相,脚7接C14,脚9接C15,这种情况能实现,-40°~-180°的移相,存在死角,移不过去,图2就是移到-10°之后,不能往-10°更小的角度移了,是我C15,C14,R1,R2的值选取的问题吗?

图2

图2

图1

图1

网友:
   设单稳的传输延时是TPLH,那么延时是RC+TPLH,即使RC取值很小,还受到TPLH的限制,所以要如26楼M大推荐的较高速的单稳。另外,RC+TPLH不能大于矩形波序列周期,否则移相就进入下一个周期,就乱套了。假如按照仿真,1%~99%都可以,因为仿真的延时可以很小,实际电路我没有做过就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我仿真了一下,我的输入为23.4KHZ的方波,输出为占空比为50%的方波,调整前后沿触发的延时,能够 ...

   你的方波序列周期T=1/23.4K=43us,对器件参数的要求很宽松。设移相1%是430ns,如果单稳和JK传输延时各50ns,则0.7RC=430-100=330ns,取值R=10K,C=47Pf即可。如果移现99%/42.6us,则R=88K,C=680nf。照此计算不同延时的RC数值。

网友E:
@楼主,有一个重要的细节,当器件的延时较大时,触发脉冲宽度要足够大,如果太小,被触发器件输入端电压还没有达到门阀,触发脉冲已经消失,就翻转不了。例如,器件TPLH=50ns,门阀是输出电压的一半,如果触发脉冲10ns,虽然幅度也足够,但是就翻转不了。从这点考虑,要采用TPLH小的单稳和JK(这里是当RS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一个重要的细节,当器件的延时较大时,触发脉冲宽度要足够大,如果太小,被触发器件输入端电压还 ...

这样啊,了解了,查了下datasheet,CD4098 TPLH供电5V下,为225~450ns,有点大,74HC123为30ns左右,还是用后者要好一点,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一个重要的细节,当器件的延时较大时,触发脉冲宽度要足够大,如果太小,被触发器件输入端电压还 ...

在板子中有时候会发生移相后的方波波形失真,电压有时候会只有2.5V。因为这个方波要用来输入多个模拟开关进行检波,需要在移相之后加个上拉电阻提高高电平的值,并且增加驱动能力吗?@maychang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板子中有时候会发生移相后的方波波形失真,电压有时候会只有2.5V。因为这个方波要用来输入多个模拟开关 ...

我对实际电路没有经验,讲不出什么道道。你试试加逻辑门整形并看看是否提高驱动能力?

网友:
你好!请问有具体的Multisim方波移相电路图吗?

网友:
感恩无私的分享与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