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分不清电机,求指教

楼主:
作为一名小白白表示分不清这些——有刷电机、无刷电机、直流电机、同步电机、异步电机、步进电机,这些原理上有什么区别?控制上有什么区别? 直流电机可以是有刷的吗还是直流电机都是有刷的有直流无刷电机么?同步电机可以是直流的吗?不进电机是直流还是交流是有刷还是无刷,三项异步电机是步进电机么?凌乱中,求大神路过。。。过。。。

网友:
电动机可以分成两大类:直流电机和交流电机。直流电动机是有电刷的,交流电动机可能有电刷也可能没有电刷。直流电动机没有同步异步之分,交流电动机才有同步异步之分。
要详细了解,需要看《电机学》这类书籍。如果只是要了解其工作原理,可以跳着看看。

网友:
还是先看看书吧,这些内容比较多,书上比哪都讲的好。

网友:
电机的种类真是太多了,了解电机的原理,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分类。还有一些叫法上是通俗的叫法,跟按定义分类的又不一样了。比如楼上说直流电机都是有刷的,但是我们这几年听的挺多的一个词叫无刷直流电机(BLDC),其从原理上来说是交流电机。但是控制器都是接直流的,通过电子换向器来驱动,而且直接接三相交流电也不能用。
同样要详细了解,还是看看电机的原理。参考《电机学》,我们上学的时候的课本叫《电机与拖动》

网友:
下载中心就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