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器固定阀值比较出现问题,负端Vref会被正端输入波形干扰

楼主:
MAX913比较器,管脚1接+5V,2 3脚为正负输入,4 5 6接地,7 8为正反输出。
发现问题是3管脚的电压Vref稳不住,会受到2管脚的干扰。
把C10的10uf换成100uf也不管用。

原理图

2脚输入波形

此时3脚波形如下

网友A:
电容C10的两个脚是不是接到IC的管脚处?
电源退耦电容C6也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B:
从波形上看,反相输入端受到的干扰不是同相输入端带来的,很可能是外部环境的干扰,例如电源滤波不好引入的。

网友C:
这是负载变化引起电源波动造成的,用示波器监看电源即可看到。解决方法:加强电源的滤波去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C10的两个脚是不是接到IC的管脚处?
电源退耦电容C6也有同样的问题。

小一点的C11和C6是接到管脚处的

+5V供电再加一个10uf的退藕是不是要更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波形上看,反相输入端受到的干扰不是同相输入端带来的,很可能是外部环境的干扰,例如电源滤波不好引入的 ...

+5V供电是用的开关稳压器

发现文波是有点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负载变化引起电源波动造成的,用示波器监看电源即可看到。解决方法:加强电源的滤波去耦。

好的  我试一下  多谢

网友D:
还有一个现象是器件发热  时间长了有点烫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个现象是器件发热  时间长了有点烫手

那显然是负载较重,注意后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