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Sensor Tile 模拟U盘 问题

楼主:
    Sensor Tile 的小扩展板带SD卡,是个不错的“数据黑盒”。于是想把它模拟成U盘,方便在取数据的时候,只要接USB线到电脑,就可以Copy出来了。理论上是可以的,USB Mass storage + SPI接口 SD卡,存数据的时候,用Fatfs 创建文件夹和文件等。
在想实现 USB Mass storage 的时候,在usbd_storage_if.c 的几个实例化函数里面遇到了问题。貌似 官方给的SD卡驱动:...\Drivers\BSP\SensorTile\SensorTile_sd.c  不适合在这个里面实例化。但是在Fatfs 的实例化函数sd_diskio.c 里面可以用。

1、STMCubeMX 创建工程:

  • Pinout

RCC

Crystal/Ceramic  Resonator

USB_OTG_FS

Mode:Device_Only

USB_DEVICE

Class  For Fs IP: Mass Storage Class

SPI3

Mode:Full-Duplex  Master

    SPI接口 照着Sensor Tile的原理图修改一下 pin脚。其实SPI 这里不设置也可以,...\Drivers\BSP\SensorTile\SensorTile.c 这个驱动下面已经包含。

    配置方面基本不需要配置,SPI 的基本配置和 DMA NVIC都是在SensorTile.c  下面配置好了。

2、生成工程时,修改堆栈大小,我都改成0x1000 ;
3、生成后 直接编译,下载到板子里面,插到电脑,应该是可以看到电脑有弹出U盘的情况。显示要格式化,但是因为没有接口函数,所以无法格式化。

4、添加接口函数,我准备就用 ...\Drivers\BSP\SensorTile\SensorTile_sd.c 的驱动。工程中添加这个函数:

5 修改usbd_storage_if.c 的接口函数:STORAGE_Init_FS ; STORAGE_GetCapacity_FS ; STORAGE_Read_FS; STORAGE_Write_FS ;
初始化函数
int8_t STORAGE_Init_FS (uint8_t lun)
{
  /* USER CODE BEGIN 2 */
        if(BSP_SD_Init() == MSD_OK)
  return (USBD_OK);
        else
        return (USBD_FAIL);
  /* USER CODE END 2 */
}

获取描述函数
int8_t STORAGE_GetCapacity_FS (uint8_t lun, uint32_t *block_num, uint16_t *block_size)
{
  /* USER CODE BEGIN 3 */
        SD_CardInfo info;

        BSP_SD_GetCardInfo(&info);
  *block_num  = (info.CardCapacity)/STORAGE_BLK_SIZ - 1;
        //*block_num  = STORAGE_BLK_NBR;
  *block_size = STORAGE_BLK_SIZ;

  return (USBD_OK);
  /* USER CODE END 3 */
}

读取函数:
int8_t STORAGE_Read_FS (uint8_t lun,
                        uint8_t *buf,
                        uint32_t blk_addr,
                        uint16_t blk_len)
{
  /* USER CODE BEGIN 6 */
        if(BSP_SD_ReadBlocks((uint32_t *)buf,(uint64_t)(blk_addr), STORAGE_BLK_SIZ, blk_len) !=MSD_OK)
        {
                return USBD_FAIL;
        }
  return USBD_OK;
  /* USER CODE END 6 */
}

写入函数
int8_t STORAGE_Write_FS (uint8_t lun,
                         uint8_t *buf,
                         uint32_t blk_addr,
                         uint16_t blk_len)
{
  /* USER CODE BEGIN 7 */
        if(BSP_SD_WriteBlocks((uint32_t *)buf,(uint64_t)(blk_addr), STORAGE_BLK_SIZ, blk_len) !=MSD_OK)
        {
                return (USBD_FAIL);
        }
  return (USBD_OK);

6、 按道理 编译下载后, USB接入电脑应该有 U盘 待格式化,格式化成功后,就可以用了。但是我插到电脑后 无法格式化。

贴出代码,有了解的 帮忙看一下。
在用L496 的开发板,是成功验证过的,但是那个有官方的bsp_driver_sd驱动,且是SDMMC接口的 HAL库应该是官方验证过的。这个我就不知道官方是不是只验证了 能用fatfs ,没验证能不能模拟U盘。

Sensor_log.rar (13.85 MB, 下载次数: 0)

网友:
找找stm32 usb存储的官方例程先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