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芯片的自带的AD采样能力

楼主:
是芯片自身就有控制AD采样的能力还是说必须给它加一个AD采集的模块,比如说采样芯片或者采集卡?

网友:
dsp本身就有ad采样的能力,但是你不能期待太多 只是具有基本的采样能力

网友:
DSP芯片内部已经集成了ADC模块,直接把采集到的信号接到芯片相对应的管脚就行,不需要额外的ADC芯片。
但是根据你的应用需要,这个还需要看DSP的精度,通常是12位的。采样方式通常是单端、差分采样等。
值得注意的是,采样的电压不能超过DSP的ADC引脚电压,不然烧坏芯片。

网友:
芯片的AD精度和速度在DATASHET里面都有,如果能满足要求,完全可以使用的。

网友:
DSP内部自带ADC模块,而且还可以结合DMA一起使用。直接将采样数据传输到指定位置,不需要CPU来处理。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