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39比较器输出方波失真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5芯积分
本身是一个放大器,想将125kHz方波放大,前面是一个功放,但这个功放会将方波变成正弦波,现在我想用比较器再变回方波,比较器的输入是一个放大了的正弦波,然后输入到LM339芯片里,输出变成了一个奇怪的失真的方波(幅度正确),但是仿真却是几乎标准的方波,现在不知道问题在哪儿,实物焊接无误,但不知道该改哪个元件来修正,因为仿真是正确的,求大神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仿真波形

仿真波形

实际实物波形

实际实物波形

网友:
1、LM339同相输入端不允许直接联接到电源正端。
2、输出波形倾斜上升的原因,可能是R10数值太大。

网友A:
LM339输出端没有上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M339输出端没有上拉

LM339输出端有上拉,上拉电阻就是R10,接到了24V正端。

倒是LM339的两电源引脚比较蹊跷,3脚接到24V上,12脚接到了5V电源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LM339输出端有上拉,上拉电阻就是R10,接到了24V正端。

倒是LM339的两电源引脚比较蹊跷,3脚接到24V上 ...

嗯嗯比较器嘛,前段是一个放大器,目的是将输入的方波幅度放大,本来就没有这个比较器的,是我后来加的,从L2出来的成了一个正弦波,我才想到用比较器来把正弦波变成方波,既然整体系统要有放大作用,我就大概想把峰峰值设置成24-5=19这样的,信号发生器出来的峰峰值是8,既有了放大作用,又是方波,所以24V与5V是我自己设置,毕竟芯片的工作电压好像不能超过30V,5V那端如果接地仿真就不对了,所以才有的这样搭配,但是仿真是对了,真正的实物却失真了,所以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嗯嗯比较器嘛,前段是一个放大器,目的是将输入的方波幅度放大,本来就没有这个比较器的,是我后来加的, ...

前段是一个放大器,目的是将输入的方波幅度放大,本来就没有这个比较器的,是我后来加的

加入比较器后,就不能线性放大了。此话的意思是说:输出方波的幅度并不与输入信号成比例关系。所以,Q1、Q2和Q3及其附属电路完全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嗯比较器嘛,前段是一个放大器,目的是将输入的方波幅度放大,本来就没有这个比较器的,是我后来加的, ...

从L2出来的成了一个正弦波

没错,Q1、Q2和Q3构成的电路以L2和C3为负载,输出正弦才对。更何况输入端接入L1和C1。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嗯嗯比较器嘛,前段是一个放大器,目的是将输入的方波幅度放大,本来就没有这个比较器的,是我后来加的, ...

此电路,包括U3A、Q1、Q2、Q3和U2A,目的是什么?XFG1输出信号幅度多少?频率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段是一个放大器,目的是将输入的方波幅度放大,本来就没有这个比较器的,是我后来加的

加入比较器后 ...

明白您的意思了万分感谢!这个电路本身并不能将方波放大成方波,会变成正弦波,本来电路的输出应该是下图黑色箭头那里,但是因为有电感(因为要求而不能删除),导致输出不是方波,如果不用比较器,该使用什么将这个正弦波变成幅度放大(不要求倍数)的方波呢?

黑色箭头是原本的输出

黑色箭头是原本的输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此电路,包括U3A、Q1、Q2、Q3和U2A,目的是什么?XFG1输出信号幅度多少?频率多少?

U3A是反相器,这个其实有与没有没关系,Q1,Q1,Q3是放大用的,倍数导师没要求,所以后来才加了比较器,XFG1输出125kHz方波,4Vpp,U2A是想对输出出来这个正弦波整形,整成方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U3A是反相器,这个其实有与没有没关系,Q1,Q1,Q3是放大用的,倍数导师没要求,所以后来才加了比较器,XFG ...

125kHz这个频率已经超出音频,但还不算很高,比视频要低。
但方波含丰富高次谐波,考虑20次的话,你的放大电路带宽就要2.5MHz,这就不大容易了,需要想些办法才能够达到2.5MHz带宽。
如果限制用分立三极管的话,可以参考老式电视机的视频放大电路。
如果可以用集成电路,那么找找带宽够大的运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25kHz这个频率已经超出音频,但还不算很高,比视频要低。
但方波含丰富高次谐波,考虑20次的话,你的放 ...

谢谢指点,假如电路不变,仅仅是想把输出的正弦波变成方波,这个整形电路怎么弄比较好,如果就用LM339,怎么让这个方波的上升沿更陡一点呢?如您之前所说降低上拉电阻阻值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指点,假如电路不变,仅仅是想把输出的正弦波变成方波,这个整形电路怎么弄比较好,如果就用LM339, ...

“如果就用LM339,怎么让这个方波的上升沿更陡一点呢?如您之前所说降低上拉电阻阻值可以吗?”

上拉电阻需要降低到1千欧甚至更小,125kHz方波才勉强看得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就用LM339,怎么让这个方波的上升沿更陡一点呢?如您之前所说降低上拉电阻阻值可以吗?”

上拉 ...

我明天试一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