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右上方两个电位器起什么作用?如何调节?

楼主:
10芯积分
请问图中两个电位器VR1,VR2起什么作用?怎么调节? 非常感谢!

网友:
看不出这两个电位器有什么用。
TC4538的6脚和7脚是互补输出,任一时刻总是一个为高电平另一个为低电平。经两支二极管D10和D11后,R57左端总是低电平,D9右端也没有什么电路会使该点电位拉高,所以这两个电位器似乎没有什么用。

网友:
预设一个值,
应该与脉冲宽度调制ta76524p的2脚一起考虑

网友:
没看出有什么作用,建议查询TA76524P规格书看看,电平的要求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