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额定输入电压超过3.3V会怎么样

楼主:
就拿STM32来说,额定电压3.3V,普通作为按键用,悬浮输入。正常电路
  - 按键输入,外置10K上拉电阻到3.3V低电平有效。
公司奇葩电路
  - 按键输入,分压电阻1:4(或其他比例),分流电阻10K,输入5V高电平有效。

倘若我将电压提高到5V-6V会损坏吗(不要问我为什么)?我需要的效果是按键按压50ms以内处理器能检测到高低电平跳变

就是说这个电路我不需求过高的响应速率,只要能检测到信号就行。人体触电时不是说“有电压,无电流,多高的电压都是纸老虎吗”,所以我想提高上拉电阻尽可能减低输入电流,避免损伤处理器,不知道这个能不能满足50ms的响应速率。

补充
这个电路经过测试过,设备工作4年工作可靠,只是后来领导知道后他怕怕,实际应用中 in处电压在4~4.8V

网友:
还是说说背景吧,这套电路在3个项目中用过。

- 首先最初的电路里IO输入电压没有超过3.3V,只有1.8~2.8V左右。
- 所说的5V-6V其实是电池供电(7-8V)、适配器(12V)经过二极管、电阻等器件降压后的电压。
- 这个 IN 输入口是一键开关机电路的探测口,当检测到高电平处理器就保持该机状态。(注意,IN处没有钳位限定于保护
- 该电路输入口:2011年FPGA的输入,2012年STM32的输入,2017年mx287的输入

电路的要求是:
无论用电池或适配器供电,在按键按下后处理器都能检测到高电平。

据说FPGA工作良好(不是我负责的项目),我负责的STM32上发现电压太低,处理器识别不到,于是偷偷的调节电路分压比例,使得电压范围在4~4.8V。去年应用在MX287上,同样出现STM32的问题,5V输入时,IO口上的电压只有2.1V,IO状态检测不到。

硬件设计工程师说:按照MX287的官方手册,2~3.3V可被识别为高电平,识别不到肯定是我的驱动跑飞了

我在Linux内核调试时发现,当IO输入电压过低(1.5V)(没法复现2.1V的情况),处理器读取到得IO状态是0/1跳变
百度到几个有钳位保护的一键开关电路,低电平有效
https://blog.csdn.net/zx7415963/article/details/39519195

网友:
STM32 绝大多数的I/O引脚都是 5V-tolerable 的,就是说作为输入可以容许 5V 的电压。 有的引脚不行,具体要看手册。
瞬间超过5V, 也不要达到最大极限,避免损坏。

网友:
一般单片机内部会上稳压二极管钳位进行保护,输入5V也不会出问题,具体还是要看芯片的数据手册中指出的IO最大耐压是多少,当然正常情况是不建议超过芯片的供电电压的

网友A:
那STM来说,有一些引脚是有5V适应的,你看芯片数据手册的时候有些IO的的特性会标上FT,也就是所谓的5V适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STM来说,有一些引脚是有5V适应的,你看芯片数据手册的时候有些IO的的特性会标上FT,也就是所谓的5V适应

stm32有5v兼容我知道,但我以前项目里使用的管脚不是5V兼容的,是PA1

《STM32的IO口功能、5V兼容IO口列表》
https://wenku.baidu.com/view/7ee2d5d2b9f3f90f76c61bec.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STM来说,有一些引脚是有5V适应的,你看芯片数据手册的时候有些IO的的特性会标上FT,也就是所谓的5V适应

实际电路图,分压比2K:7.5K,限流电阻10K,使用IO PA1,不兼容5V

网友:
我觉得,当然是我觉得,这样用是没问题的,引脚内部有保护,外部有限流电阻,没啥问题

网友:
我觉得,当然是我觉得,这样用应该是没问题的。不过由于外部电压是会变化的,虽然大部分时间是处于正常的电平范围内,但是由于其他外部原因可能导致数字IO接收到的电平是不稳定的。有限流电阻,在一定范围内的电压变化应该不至于损耗IO电路。
我用过的一键开关机按键跟这个类似,不过我是用这个电平去控制一个三极管的基集,经过电平转换给单片机管脚的。整体电路也有些细微差别

网友B:
损坏io的主要是电流,电压要很高的程度才会击穿,有电阻限流就没事.
现实中外引信号的直接送io口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因为外部情况比较复杂,输入口没有隔离或保护很容易被打坏,这个不是分压电阻能解决的.如果整个按键是做在外壳里面就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损坏io的主要是电流,电压要很高的程度才会击穿,有电阻限流就没事.
现实中外引信号的直接送io口的时候一定 ...

按钮在机壳内,按钮上有硅胶,不导电。
in到处理器还有个叫做UM8411的芯片,防止EMI的。

处理器 IO   ----- UM8411 ----  IN ----- 适配器

https://wenku.baidu.com/view/408d6d31580216fc700afd1d.html

适配器有没有防止瞬间插拔保护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
务必看器件手册,对于5V兼容IO,其内电路设计保证了5V安全性。对于非5V兼容IO就要小心了,但问题一般不在过压,因为这类IO对电源有钳位,这时就要看输入电流了。电流过大会烧毁钳位二极管甚至芯片、电源等,但电流不大不超出钳位二极管和电源的调整能力就没事。另外过压时还有个重大隐患,在上电瞬间IO过压可能导致IO闩扣效应,这时只要电源供给能力够强就很容易烧毁器件。

网友:
其实超过3.3V也没什么吧,一般不是都有一个电压范围吗?只不过我们选定了3.3V,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