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电三极管级联放大电路顶部失真

楼主:
模电三极管级联放大电路中输出波形出现失真,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看起来像是发生寄生振荡。

网友:
两种可能:
一是发生了寄生振荡;二是电源纹波太大,电源电压较低时输出幅度减小,电源电压较高时输出幅度增大,幅度较小和幅度较大的波形叠加后示波器屏幕上即出现这样的波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两种可能:
一是发生了寄生振荡;二是电源纹波太大,电源电压较低时输出幅度减小,电源电压较高时输出幅度 ...

这种现象只有在输出功率变大的时候出现,并且只有正半周出现,同样的板子和布线,以前设计出来都没有问题,近两年才开始出现,并且基本每块板都有。

级联部分电路图如下:从第一个管子开始就有这种失真。

网友:
寄生振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现象只有在输出功率变大的时候出现,并且只有正半周出现,同样的板子和布线,以前设计出来都没有问题 ...

这部分电路,前级使用三级发射极输出,末级是若干三极管并联,想必输出功率不小。
这么大功率,估计是推挽输出。推挽的两半参数不可能完全相同,所以“这种现象只有在输出功率变大的时候出现,并且只有正半周出现”完全正常。3楼所说“两种可能”均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