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cb 工具栏里的pcb菜单类型怎么改

楼主:
弄着玩把 pcb菜单类型改了 之后 再也改不回来了  而且关闭之后  菜单栏也不见了

当我将pcb 菜单 拷贝一份后  菜单栏又出现了

有遇到这种问题的嘛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右边菜单栏,customize,选项Toolbars,按照默认勾选各选项,Restore,重启软件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右边菜单栏,customize,选项Toolbars,按照默认勾选各选项,Restore,重启软件
试试

我画圈的那项  不管我怎么改 类型永远都是那个   变不回原来的toolbar类型了  看到下边的那个”copy of 菜单”’ 了吗? 它是我”PCB菜单”的副本   它的类型就是toolbar就可以正常显示, 而我 pcb菜单 的类型是shortcut table  不管怎么改都变不回去

网友:
按照默认勾选各选项,Restore,重启软件

网友A:
如果不行,就覆盖安装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行,就覆盖安装一下

那就算了吧  反正我弄了一个副本 还算是可以用的    只是念头不通   难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算了吧  反正我弄了一个副本 还算是可以用的    只是念头不通   难受

这个地方如不能恢复默认值是有问题的
正版软件可以跟软件客服联系解决,顺便给大家分享一下
盗版自家用,没强迫症,不折腾,也能用
把图画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