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有没有带MAC地址的以太网芯片 配合单片机使用 ?

楼主:
请问 有没有带固定MAC地址的以太网芯片 配合单片机使用 ?

网友:
带MAC地址的以太网芯片???
真不知道你说的是啥,stm很多信号都有以太网控制器

网友A:
所有网卡芯片都必须有MAC地址,其数据是写入的,并非硬件。你用网卡芯片,自行写入就是,网卡芯片要么自带非易失存储器,要么外扩。用模块,通常制造方已写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有网卡芯片都必须有MAC地址,其数据是写入的,并非硬件。你用网卡芯片,自行写入就是,网卡芯片要么自带 ...

请问有没有 带固定MAC地址的 设备需要接入公网

网友:
公网需要的是ip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有没有 带固定MAC地址的 设备需要接入公网

都说了,MAC地址是写入的,一经写入本身不会变,除非再次修改,这跟是不是要接公网无关,建议先去弄清基本概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说了,MAC地址是写入的,一经写入本身不会变,除非再次修改,这跟是不是要接公网无关,建议先去弄清基 ...

如果这个MAC自己写入 会不会与公网的MAC地址冲突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请问有没有 带固定MAC地址的 设备需要接入公网

请问 有相关的模块推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 有相关的模块推荐吗

自行在网上搜,某宝上就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这个MAC自己写入 会不会与公网的MAC地址冲突呢

你还是没理解MAC地址的意义,注意与IP地址的区别,别混淆。

网友:
W5500芯片带MAC和PHY,而且实现硬件TCP,只需要使用SPI接口驱动W5500即可连接网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 有相关的模块推荐吗

CH395和CH9121都可以让单片机轻松联网。内置mac+phy+tcpip协议栈,出厂内置mac地址。

网友:
我猜楼主的意思是,他不想找IEEE花钱买合法的MAC地址(要用的数量可能不多,申请又太费事),又担心自己编的MAC会有设备冲突甚至是不符合编码规则的错误的地址,所以想找一个靠谱的预先烧录了合法地址的MAC芯片,这样直接就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