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的前世今生--电阻知识精粹

楼主:
     对于电子产品从业人员来说,电阻大概是最熟悉的元件之一。可以这么说,电阻对于电子产品来说,就像生活中的油盐酱醋茶一样,是必不可少的一种元器件。
    几乎每一种电子产品里面,都会有电阻的身影,电阻是如此的常见、又是如此的必须和重要。那么试问一下:对于一个电子产品工程师,你对电阻的了解有多少?
    你知道电阻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吗?电阻在电路中的应用有哪些形式?电阻有哪些分类?不同材料的电阻有什么不一样的特性呢?
    上个月EEWORLD下载中心整理了两个关于电阻的文集,这两个文集里面搜集了电阻的基础知识、应用场合、实用特性等各种资料。建议大家去看看。
    但是电阻作为最常见的元件,它的种类、应用、特性实在是太丰富了,两个文集只能囊括电阻的一部分知识,只能解开电阻应用的神秘一角,基于此,有必要专门整理一个更为全面的有关电阻的知识汇总帖子。
本帖主要从以下二十个方面方面来整理电阻的相关应用知识:一、电阻的基础知识二、贴片电阻知识三、电阻封装、尺寸、功率四、电阻选用、检测五、电阻测量六、精密电阻七、电阻阻值、精度八、电阻传感器知识九、热敏电阻十、压敏电阻十一、光敏电阻十二、LED电路中的电阻十三、电阻电路分析和等效变换十四、晶振电路中的电阻十五、运放、MOSFET电路中的电阻十六、电阻在其它电路中的应用十七、上拉/下拉电阻总结十八、0欧姆电阻总结十九、单片机与电阻传感器应用二十、有关电阻计算的小软件

所有这些内容都在本贴的1-20楼连载。

一、电阻的基础知识

电容,电阻,电感基础知识

手机中的电阻电抗电容

复合陶瓷电阻资料

电子元器件—电阻_电容_电感_知识大全_PPT版

电阻器选型指导书

晶片电阻规格种类

片状厚膜电阻介绍

电阻器和电位器的主要特性参数

电阻知识培训

电阻知识 徐良书著

电阻电容生产实践讲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杜+1972)

无铅厚膜晶片电阻器

玻璃釉高压电阻器和高压分压器

电阻基础知识及应用

片式固定电阻器

电阻器的详细资料

电阻器和电容器优先数系之国家标准

各种常见电阻分类介绍

电阻器术语

厚膜电阻导电机理的探讨

国产电阻器、电位器、电容器型号命名法

电阻_电抗_阻抗_电导_电纳_导纳之间的关系

网络电阻 (R)

最新电子元器件产品大全第4册--电阻器、电容器、电感器及有关元器 1308页

电容电阻详谈

电阻教案-谭久刚

电阻和电容的基本电学特性

无损电阻的研究

无损耗电阻器的端口特性及应用

电阻器详细介绍

第四册 电阻器、电容器、电感器及有关元器件

电阻器产品的基本知识

电阻类别(带实物图)

电阻的识别和标注

电阻精细解读

电阻、电容、电感及其阻抗、容抗、感抗概念回顾

电阻器与电容器的种类结构及性能)

薄膜片式固定电阻器

20 电阻器的种类及其特性

非线性半导体电阻及其应用 217页 3.8M

网友:
二、贴片电阻知识

贴片电阻阻值的读法

常用贴片电阻阻值总结

贴片电阻阻值规格

常用贴片电阻阻值与protel封装号对照表

贴片电阻器的命名

0603电阻代码表

高阻值贴片电阻规格书

国际贴片电阻标识方法

贴片电阻的封装介绍与分类

常用SMT电阻阻值表

晶片电阻器制造流程简介

贴片电阻命名方法

贴片电阻标号与阻值对应值

常用贴片电阻阻值速查表

常见9种贴片电阻尺寸

贴片电阻--贴片排阻规格书

贴片电阻、贴片电容规格、封装、尺寸、功率识别

片式电阻设计必知

设计时片式电阻必须了解的知识

网友:
三、电阻封装、尺寸、功率

电阻功率计算

功率电阻器封装资料

电容,电阻,电感,功率的详细解释和应用说明

常用大功率电阻

电阻电容封装与尺寸图解

电阻电容封装知识

直插式电阻的功率与封装尺寸

电阻封装对应功率 对工程师硬件设计非常有帮助

网友:
四、电阻选用、检测

电阻检测方法与注意事项 2.0 绿色免费版_检测电阻必须要注意的问题

电阻基础知识与检测方法

电阻器的选用经验

电阻器的选用经验介绍

电阻器试验项目和方法

使用兆欧表测量绝缘电阻时应注意的问题

电阻电容故障在路检测课件

电阻器基础知识与检测方法

网友:
五、电阻测量

低电阻的测量方法及误差分析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tyw/299994

伏安法测电阻实验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solarelec/212249

电阻的测量和安全用电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nishisb/204356

电阻电流跟两端电压的关系(基础篇)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solarelec/188628

温度对电阻的影响课件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hellopinkgirls/200063

典型电阻——温度特性表典型电阻——温度特性表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crazyjackson/355315

电阻器的伏安特性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PKelect/171938

电阻电流跟两端电压的关系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 ... %E4%BA%BA001/127657

网友:
六、精密电阻
电阻精度与常用阻值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mamselc/250218

精密电阻代码与阻值对应关系表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baidu_linker/143620

精密电阻分类及特性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csdn_can/291002

高精密薄膜电阻的相关知识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sinceyoulove/285982

电阻精度与常用阻值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yaolujun2008/305988

精密电阻简介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lilianhe2008/565213

网友:
七、电阻阻值、精度

常规电阻阻值一览表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anvy178/9097

色环电阻大小的识别和误差的判断方法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E9%9B%AA%E4%BA%BA001/36262

色环电阻识别及电容识别单位换算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E9%9B%AA%E4%BA%BA001/36259

常见电阻、电容、电感的标称值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E9%9B%AA%E4%BA%BA001/35789

标准电阻阻值表及说明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froglucky/162965

色环电阻识别方法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sinceyoulove/196234

常用电阻器的标志方法及正确使用方法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baidu_linker/203802

最新电阻色环的识别教程 软件下载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 ... D%E8%80%85IK/209181

常用电阻阻值表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solarelec/180909

国标电阻表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E5%B0%8F%E7%91%9E/94313

色环电阻读法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shenjunjun/84869

常用电阻标称值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nkyqsl/117745

铜线的电阻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rubyonrails/105086

mos管门级驱动电阻计算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baidu_linker/115650

更好了解电阻阻值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jasionla/142007

电阻读环方法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sinceyoulove/149749

晶片级导通电阻的估算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csdn_can/291590

电阻器的标称阻值数系及标示方法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tyw/300046

网友:
八、电阻传感器知识

第二章电阻式传感器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justyouandmehr/206295

电阻式位移传感器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baidu_linker/209685

电阻式传感器实训指导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mamselc/207721

碳膜湿敏电阻器的结构及特性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solarelec/172254

电阻应变式传感器应用技术(中国计量出版社+1991)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 ... 8%9F%E6%98%9F/85261

记忆电阻器与人工智能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E6%AC%A3%E4%B9%8B/89657

电阻式半导体气体传感器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nkyqsl/174927

电阻式电压传感器的结构设计及误差特性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justyouandmehr/114612

电阻应变式转矩转速测量仪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 ... D%E8%80%85IK/110690

薄膜磁敏电阻元件KMZ10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PKelect/105340

电阻式电压传感器结构设计及误差特性研究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nkyqsl/151772

高分子电阻型湿度传感器的研究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flexbuilder/108871

电阻式传感器测量电路自校正技术的研究与应用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lamas/108626

电阻式传感器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yeyandeyonghu/524947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hellopinkgirls/421289

电阻式传感器原理及其应用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tiankai001/2174

电阻应变式传感器的基本原理、结构和应用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tiankai001/2167

磁电阻传感器的应用与发展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PKelect/163659

传感器电阻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 ... %AA%E6%9D%A5/565753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huhuhah0009/523070

湿敏电阻传感器资料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sharley/59462

电阻式传感器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justyouandmehr/211004

电阻式触摸屏的基本结构和驱动原理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lamas/159122

网友:
九、热敏电阻

锂电池NTC热敏电阻选型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rubyonrails/279968

NTC热敏电阻计算软件及相关资料.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lamaba/213973

设计制做半导体热敏电阻温度计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huhuhah0009/201303

高分子PTC热敏电阻在工频变压器中的应用概述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solarelec/191849

电源大功率热敏电阻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crazyjackson/278376

PTC热敏电阻经典应用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E9%9B%AA%E4%BA%BA001/36238

工业铂热电阻温度与电阻值对照表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E9%9B%AA%E4%BA%BA001/36920

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hellopinkgirls/190692

PTC热敏电阻在短路电流限制中的应用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yaoniming3k/97108

NTC热敏电阻(25℃-100K)温度测量原理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anananjjj/6858

Pt100热电阻两线制、三线制和四线制接线对测温精度的影响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E9%9B%AA%E4%BA%BA001/36584

热电阻Pt100测温电路调试体会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nkyqsl/321864

各种负温度系数NTC热敏电阻-温度传感器技术参数详解与选型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tiankai001/2181

NTC热敏电阻原理及应用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lamas/117768

五种三晶热敏电阻的详细RT分度表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E5%86%B0%E4%BA%BA/73488

功率型NTC热敏电阻器的选用原则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E9%9B%AA%E4%BA%BA001/98647

热电偶、热电阻产品选型样本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justyouandmehr/102814

电阻温度传感器简介(PPT)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huhuhah0009/208479

温度传感和温度补偿用负温度系数(NTC)热敏电阻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froglucky/170344

NTC热敏电阻的非线性误差及其补偿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sinceyoulove/138236

NTC(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产品基础知识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E5%B0%8F%E7%85%9C/94395

光敏电阻调光灯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huhuhah0009/123367

NTC热敏电阻温度传感器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crazyjackson/128539

关于镍薄膜热电阻研制的几个问题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 ... D%E8%80%85IK/151287

热电阻及其测温原理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crazyjackson/152272

片式NTC热敏电阻器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jujuyaya222/117072

热敏电阻电学特性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csdn_can/116734

PT100测量电阻的总结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ljg5201/552491

网友:
十、压敏电阻

压敏电阻在过压保护中的应用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sinceyoulove/569115

压敏电阻应用技术.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E9%9B%AA%E4%BA%BA001/36604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nkyqsl/309537

压敏电阻原理概述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lamas/258068

压敏电阻知识大全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 ... %E8%AE%A1110/558879

H压敏电阻器的应用趋势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tyw/297085

压敏电阻的型号及选用方法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rubyonrails/180777

[免费]压敏电阻的选用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baidu_linker/256709

压敏电阻器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hellopinkgirls/146795

压敏电阻的电路符号及其分类与参数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rubyonrails/101733

氧化锌压敏电阻器的原理简介与使用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rubyonrails/101668

网友:
十一、光敏电阻

光敏电阻 光敏二极管 资料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lamaba/279523

光敏和热敏电阻实验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flexbuilder/195326

常用光敏电阻的规格参数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jujuyaya222/207872

光敏电阻的特性解析和典型应用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E9%9B%AA%E4%BA%BA001/37338

工业自动装置中的光敏电阻 98页 1.6M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tiankai001/13787

光敏电阻响应时间研究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E9%9B%AA%E4%BA%BA001/36700

25 光敏和热敏电阻实验.rar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nkyqsl/313457

光敏电阻的变换电路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sinceyoulove/206012

光敏电阻传感器模块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 ... %B6%E7%91%B6/556934

常见光敏电阻参数表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hww1111/538179

光敏电阻基本特性的测量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nishisb/172355

网友:
十二、LED电路中的电阻

LED照明限流电阻的大小计算分析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jasionla/282253

led限流电阻计算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terry471560/558157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PKelect/282181

技术资料:LED照明电源电阻简便匹配数据表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jujuyaya222/282178

基于PT4107的LED照明驱动与限流电阻分析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flexbuilder/282059

利用热敏电阻来打造廉价LED恒流源解决方案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huhuhah0009/281778

LED电路的形式分类及电阻的计算方法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solarelec/281774

LED限流电阻的大小计算 (很详细)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jujuyaya222/224535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crazyjackson/539457

LED驱动光敏电阻详细参数及实例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flexbuilder/216543

网友:
十三、电阻电路分析和等效变换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 ... 4%AB%E5%AD%90/61075

线性电阻电路中的等效变换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nishisb/124974

电阻电路的分析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csdn_can/156759

第2章 电阻电路的等效变换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nkyqsl/196978

直流电阻电路的分析与计算 课件ppt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huhuhah0009/208323

电路基本规律与电阻电路分析总结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jasionla/207728

第3章电阻电路的一般分析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rubyonrails/190537

2-1电路等效及电阻连接等效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rubyonrails/176809

戴维宁等效电阻开路、短路法实验分析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E9%9B%AA%E4%BA%BA001/88538

差分放大器输入电阻的分析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lamaba/113422

非线性电阻电路分析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crazyjackson/170818

网友:
十四、晶振电路中的电阻

为什么在晶振并上电阻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 ... D%E8%80%85IK/211701

晶振旁的电阻(并联与串联)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nishisb/181776

晶振接电容,电阻的作用讲解.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E7%A9%BA%E6%B0%94/64068

为什么在晶振并上电阻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PKelect/447393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huhuhah0009/535182

网友:
十五、运放、MOSFET电路中的电阻

含有运算放大器的电阻电路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sinceyoulove/197252

运算放大器的电阻噪声与计算示例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justyouandmehr/165858

关于基本放大电路输出电阻的讨论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jujuyaya222/111715

清华考研电路原理课件第5章含运算放大器的电阻电路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tiankai001/13992

运放平衡电阻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daitao666888@12/24371

MOSFET驱动电阻的选择.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E9%9B%AA%E4%BA%BA001/79753

MOS管驱动电阻怎么选择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qingyang235/549481

关于MOSFET驱动电阻的选择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qwqwqw2088/294537

MOS管参数详解及驱动电阻选择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tiankai001/14851

MOS管驱动电阻怎么选择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tiankai001/14854

关于MOSFET 驱动电阻的选择.pdf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 ... 7%81%E6%B3%BD1/8854

网友:
十六、电阻在其它电路中的应用

音响设计中二阶有源滤波器电阻电容值计算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justyouandmehr/200983

汽车电子系统中的电流传感:选择合适的电阻器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 ... D%E8%80%85IK/200146

太阳电池串联电阻的一种精确算法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nishisb/174990

浅谈MIC偏置电阻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rubyonrails/247577

电阻的测量与非电量测(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banana/85762

电路理论——电阻性网络(第二版)(华中科技大学出版杜+2006)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 ... E%99%E6%9E%9C/85960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gina/97850

输电线路铁塔接地电阻的测量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baidu_linker/110288

微小电阻(10-8Ω)检测技术的研究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lamaba/156100

输入电阻和输出电阻的意义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hellopinkgirls/160680

高速设计的三座大山连载之一电阻基础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qyz11335577/564312
集成电路电阻总结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 ... %9B%E6%96%B9/557706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nkyqsl/281828

选择合适的电阻器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solarelec/419336

CAN总线两端加终端电阻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Timson/64085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 ... 4%AB%E5%AD%90/61756

电阻的用法你真的懂了吗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E9%9B%AA%E4%BA%BA001/28528

PCB设计中的阻抗匹配与0欧电阻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YWXK8583/303723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 ... D%E8%80%85IK/302637

浅谈MIC电路的偏置电阻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fufu1015/302446

发射极电阻对放大器静态工作点稳定性的作用及其常见电路分析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jasionla/185842

电阻电容电感二极管三极管在电路中的作用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tiankai001/14299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nkyqsl/308836

电阻_电容降压电源原理和计算公式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tyw/300045

网友:
十七、上拉/下拉电阻总结

上拉电阻下拉电阻的总结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hellopinkgirls/258657

为啥要接上拉电阻,解答!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mamselc/255239

上拉电阻下拉电阻的总结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E9%9B%AA%E4%BA%BA001/88418

上下拉电阻知识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jasionla/103818

MSP430_内部上拉电阻的使用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lmx/127632

(经典)集电极开路_漏极开路_推挽_上拉电阻_弱上拉_三态门_准双向口.pdf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cyaifl/537641

上拉电阻及作用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 ... %8C%E9%9B%B7/281508

51单片机P0口上拉电阻的深入研究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 ... E%8E%E8%8E%8E/15564

上拉电阻的作用及阻值的选择原则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E9%9B%AA%E4%BA%BA001/36712

单片机I/O口上拉电阻引起的问题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sharley/58720

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的作用及选择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jujuyaya222/290599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nkyqsl/309023

I2C上拉电阻取值问题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nkyqsl/352934

上拉电阻下拉电阻总结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E5%86%B0%E4%BA%BA/92742

集电极开路,漏极开路,推挽,上拉电阻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mamselc/113904

上拉|下拉电阻的定义以及用法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flexbuilder/220944

(经典)集电极开路_漏极开路_推挽_上拉电阻_弱上拉_三态门_准双向口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E7%BD%97%E9%B9%8F/7368

上下拉电阻总结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E7%BB%BF%E8%8C%B6/24746

如何位开漏输出挑选一个合适的上拉下拉电阻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chen8710/24067

上拉电阻与下拉电阻详解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1619016310@qq.c/523789

网友:
十八、0欧姆电阻总结

电路板短路电阻作用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lamas/170281

零阻值电阻的作用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 ... D%E8%80%85IK/167487

0欧姆电阻的作用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crazyjackson/185320

零欧的电阻与磁珠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E9%9B%AA%E4%BA%BA001/87398

0欧姆电阻和磁珠及电感(知识点介绍)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jasionla/135046

0欧姆电阻运用方法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 ... %8E%E5%88%B9/555164

0欧电阻的作用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E9%9B%AA%E4%BA%BA001/26601

详解0欧姆电阻作用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anvy178/9852

电感、磁珠和0零欧电阻的区别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nkyqsl/321866

让你彻底明白0欧姆电阻和磁珠及电感的区别和应用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 ... D%E8%80%85IK/357456

保险丝与保险电阻的区别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ponder735/562787

零欧姆电阻的作用详解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froglucky/255931

网友:
十九、单片机与电阻传感器应用

基于三线制的高精度热电阻测量电路设计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E9%9B%AA%E4%BA%BA001/36673

基于PT100热电阻的单片机温度检测系统设计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tiankai001/2190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nkyqsl/313525

基于STM32单片机的电阻炉智能温度控制器的设计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victory0702/217402

这是一个用光敏电阻和89C2051的比较器做的一个光强检测的程序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csdn_can/332231

由msp430控制可控电阻x9312的程序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 ... D%E8%80%85IK/374824

利用2051的AD转换+光敏电阻做成的16级简单亮度检测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crazyjackson/371615

基于单片机的铂电阻高精度温度测控系统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 ... 96%87%E5%B8%9D/3378

基于单片机的语音播报智能化电阻测试仪设计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 ... 96%87%E5%B8%9D/3645

基于51单片机的手持绝缘电阻测试仪的设计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 ... 8%B6%E4%BD%9C/61693

基于单片机和555定时器的电阻测量电路的设计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E5%B0%8F%E7%85%9C/59790

AT89C2051和R2R电阻网络构成的模数转换电路ADC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mamselc/468067

基于MSP430F247的微小电阻测试仪设计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nonogugu66/146004

单片机智能型电阻分选仪设计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test3228/71823

基于STC单片机的电机电阻自动测量系统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E5%B0%8F%E7%91%9E/67285

基于STC89C52单片机的自动电阻测量仪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test3228/66789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nkyqsl/309470

于AVR单片机的光敏电阻测试装置的设计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E7%BB%BF%E8%8C%B6/25431

51单片机热敏电阻测温程序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E9%9B%AA%E4%BA%BA001/22429

MSP430(中文)【比较器_A】实现电压、电流、电容、电阻测量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 ... 4%AB%E5%AD%90/20636

基于单片机的电阻电容在线测试及LCD显示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 ... 8%B6%E4%BD%9C/59264

网友:
二十、有关电阻计算的小软件

ResCal1一款电阻串并连快速计算小工具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rubyonrails/211792

电阻并联计算器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jasionla/201134

色码电阻计算小程序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sinceyoulove/200907

电阻计算工具-软件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mamselc/210025

电阻分压计算器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crazyjackson/211823

多功能计算含电阻色环值查询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crazyjackson/192674

好用的色环电阻计算器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justyouandmehr/195161

色环电阻读值助手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hellopinkgirls/2497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