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断里面可以对存储器进行操作吗?

楼主:
在中断里面可以对存储器进行操作吗?

网友A:
存储器?指的是单片机的寄存器吗。操作寄存器是可以的。如果指的是外部存储器。看操作耗时。耗时比较长,尽量不要在中断 里执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存储器?指的是单片机的寄存器吗。操作寄存器是可以的。如果指的是外部存储器。看操作耗时。耗时比较长,尽 ...

操作单片机的eeprom

网友:
当然可以,是否必要则是另外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