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035的 ePWM的up-down模式下B路无法输出正确波形问题

楼主:
 打算使用28035的ePWM模块,输出AB两路中心对齐的波形。就是下面这个样子的

代码直接参考的TI的TMS320x2802x, 2803x Piccolo Enhanced Pulse Width Modulator (ePWM) Module这个文档,文档编号SPRUGE9E;

void
InitEPwm1(void)
{

    EPwm1Regs.TBPRD = 600; // Period = 2′600 TBCLK counts
    EPwm1Regs.CMPA.half.CMPA = 400; // Compare A = 400 TBCLK counts
    EPwm1Regs.CMPB = 500; // Compare B = 500 TBCLK counts
    EPwm1Regs.TBPHS.half.TBPHS = 0; // Set Phase register to zero
    EPwm1Regs.TBCTR = 0; // clear TB counter
    EPwm1Regs.TBCTL.bit.CTRMODE = TB_COUNT_UPDOWN; // Symmetric
    EPwm1Regs.TBCTL.bit.PHSEN = TB_DISABLE; // Phase loading disabled
    EPwm1Regs.TBCTL.bit.PRDLD = TB_SHADOW;
    EPwm1Regs.TBCTL.bit.SYNCOSEL = TB_SYNC_DISABLE;
    EPwm1Regs.TBCTL.bit.HSPCLKDIV = TB_DIV1; // TBCLK = SYSCLKOUT
    EPwm1Regs.TBCTL.bit.CLKDIV = TB_DIV1;
    EPwm1Regs.CMPCTL.bit.SHDWAMODE = CC_SHADOW;
    EPwm1Regs.CMPCTL.bit.SHDWBMODE = CC_SHADOW;
    EPwm1Regs.CMPCTL.bit.LOADAMODE = CC_CTR_ZERO; // load on CTR = Zero
    EPwm1Regs.CMPCTL.bit.LOADBMODE = CC_CTR_ZERO; // load on CTR = Zero
    EPwm1Regs.AQCTLA.bit.CAU = AQ_SET;
    EPwm1Regs.AQCTLA.bit.CAD = AQ_CLEAR;
    EPwm1Regs.AQCTLB.bit.CBU = AQ_SET;
    EPwm1Regs.AQCTLB.bit.CBD = AQ_CLEAR;
}

按照这个代码的参数,PWM周期应该是50KHz,没有问题。A路正占空比应该是33.3%,我的电路中有反相器,测得的波形正占空比位62%,考虑到波形畸变引起的测量误差,这个波形可以认为是正确的。改变CMPA 的值,波形占空比也跟着改变,误差基本固定。

再看一下B路的波形,正占空比应该是(600-500)*2/1200=16.6%,反向后是83.4%,实际测量的占空比是41%,即500/1200,也就是代码实际执行的是在递增阶段,0-500的是时候是低电平。匹配CMB以后变成高电平了,在递减阶段没有完成匹配,而是能减到0以后再变低的。

从代码上我看不出什么毛病了。而且是官方参考代码。有没有用过这个模块的朋友给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