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结果控制PWM波的占空比,为什么PWM波始终是vcc

楼主:
随着AD转换结果,寄存器CCR1的值有在变

网友:
AD和PWM波冲突吗

网友A:
是不是溢出了!A采的结果和PWM值的范围是否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溢出了!A采的结果和PWM值的范围是否一致

AD采的结果和输出PWM值的上限有考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