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st升压电路中一个电感升压问题,希望有高手指导一下!

楼主:
如图,是multisim的仿真电路图,仿真的时候一切都正常的。能从9v升压,但如果把图中蓝色方框L1电感替换为“有源运放模拟电感”则无法升压,请问是怎么回事?可以指导一下吗?谢谢!其中附件是“有源运放模拟电感”的计算资料。

网友A:
有源模拟电感能储存能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源模拟电感能储存能量吗?

我也觉得没有储能的作用,根本就没法升压的,但是为什么有人硬是给我说可以了?

网友B:
“模拟电感”仅在特定的接法下成立,再看看在L1的接法下模拟电感电路成什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模拟电感”仅在特定的接法下成立,再看看在L1的接法下模拟电感电路成什么了……

版主大大,鄙人认真检查一下,确实这个电路根本就很奇怪,连储能作用都没有。只是一个“老师”说是可以的,我也没办法照着他意思去做做,反正我感觉就是错误。您的意思是根本就是没法升压吧?

网友C:
这种用放大器构成的模拟电感并不储存能量,所以不能在Boost电路中升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用放大器构成的模拟电感并不储存能量,所以不能在Boost电路中升压。

非常感谢指导鄙人的疑惑!谢谢!

网友D:
有源电感可能在各种滤波电路中能代替,在升降压电路中也许不行,但没有研究过,楼主的想法可以借鉴。
但就电感阻碍电流的变化的基本作用,感觉仿真就没做好
如果实际电路实验能实现,那就是仿真软件的问题了

网友E:
    运放等效电感我只是仿真过附件电路,利用运放的非线性,对地电流的变化总是迟于输入信号,即电压超前,这个特性就与电感一样,可以设计为高通滤波。不过仅少数输出阻抗较大的运放可以,而且不能象电感一样
储能后释放。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运放等效电感我只是仿真过附件电路,利用运放的非线性,对地电流的变化总是迟于输入信号,即电压超前, ...

用的那个软件仿真的
pspice?
高低通滤波电路代替有源运放模拟电感这个在multisim的仿真是可以,但电源拓扑中是否仿真实验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的那个软件仿真的
pspice?
高低通滤波电路代替有源运放模拟电感这个在multisim的仿真是可以,但电源 ...

我用的是EWB。楼主提供的资料电路我没有试过,只是仿真过附件的高通电路。运放输出阻抗Ro等效并在L两端的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运放等效电感我只是仿真过附件电路,利用运放的非线性,对地电流的变化总是迟于输入信号,即电压超前, ...

是利用运放的非线性,还是RC移相?RC最大可超前90度,再加上运放倒相180度,共可超前270度,若为三级RC移相,就可振起来了,此时每级RC移相数不同,但三级一定是在振荡频率上超前180度,运放就成了个“电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利用运放的非线性,还是RC移相?RC最大可超前90度,再加上运放倒相180度,共可超前270度,若为三级RC移 ...

     我是这样考虑的,用复杂的电路来代替一个电感,是不是值得,所以在网上看到的那些代替电路都没有去测试。自己想到的就是那个高通电路,但是限制的条件不少,所以就没有进一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源电感可能在各种滤波电路中能代替,在升降压电路中也许不行,但没有研究过,楼主的想法可以借鉴。
但就 ...

好的,谢谢版主的解答!用Multisim仿真可以滤波但是限制都很多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仿真都没有升压功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运放等效电感我只是仿真过附件电路,利用运放的非线性,对地电流的变化总是迟于输入信号,即电压超前, ...

对的,就是这样的!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的那个软件仿真的
pspice?
高低通滤波电路代替有源运放模拟电感这个在multisim的仿真是可以,但电源 ...

谢谢您的解答。我并没有实际验证过,只是一位“老师”说的可以,鄙人觉得这位老师说法有问题,我个人觉得没有储能作用是不可以的。仿真是结果表明是不可能的,但是用来作为滤波器仿真上是可以的但是限制很多,仿真用的是Multisim。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的,就是这样的!谢谢您的解答!

看来你是有仿真过的,限制条件多多。
以9楼那个电路为例:首先运放输出阻抗不能低,多数运放的Ro在75左右,所以能用的是少数;其次,电容不能太大,大了就谐振;还有,等效电感L=GBW/10,L单位uH,GBW单位MHz,但是还受其它参数影响;最后,LC电路多数用于高频,电感小,用复杂电路代替一个圈数不多的线圈,有违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