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的PWM输出程序调不出来都哪可能出错了?

楼主:
stm32f103c8t6的TIM4的2通道输出PWM,该通道对应的端口是B7,B7上连接小灯,我想通过小灯的状态观察PWM是否正确输出。程序编译通过了,能下进板子,但是现在的现象是下完程序以后小灯一直不亮。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
来自 3楼

我找出来了,是通道问题,我用的是TIM4的2通道,所以“TIM_Setcompare1()”要改成“TIM_Setcompare2()”

网友:
设定一个固定占空比,先用示波器看看,八成是程序题,再来改变占空比,灯才会有变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找出来了,是通道问题,我用的是TIM4的2通道,所以“TIM_Setcompare1()”要改成“TIM_Setcompare2()”

哈哈 我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只不过我是在初始化函数里最后两句TIM_OCx这里忘记改通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 我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只不过我是在初始化函数里最后两句TIM_OCx这里忘记改通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