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也有电源检测功能吗

楼主:
如图,我的戴尔笔记本电脑,今天插上电源,莫名其妙的弹出一个关于适配器不是认可的(是不是我的适配器要坏了),搞得跟苹果一样,请问这个是怎么实现的?欢迎各位跟帖交流

网友:
你好,可能坏了

网友:
但是还能充电

网友A:
测一下电压,笔记本电脑应该不会挑电源的,只要电压满足输入要求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电压,笔记本电脑应该不会挑电源的,只要电压满足输入要求即可。

可能是个办法

网友:
我好像记得戴尔的插头中间那个针就是识别电源的~功率检测是有的,还有盗版识别?

不识别的话好像只能供电使用,不能给电池充电~还有就是功率低的适配器电源模式会改为降频的那种··

还有就是我的戴尔把电源接在笔记本上就能识别,接在扩展坞上就识别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