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月】如何设计合适的防反接电源电路?

楼主:
预防电源反接把电路烧坏,除了说电源插座实现防反接的方法,主要是采用什么好的芯片电路保护?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串联一支二极管。串入的二极管最好用萧特基二极管,管压降较小。

网友:
除了楼上说的,还有好多人使用整流桥进行防反接,根据情况可以借鉴
没有什么芯片可以直接实现
要不就搞成MOS管电路,P沟道的多些

网友:
建议MOS管防反接,二极管走不了大电流,发热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