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月-对于电源要求高的IC,如何设计电源与Layout注意什么?

楼主:
我主要是写软件了,最近有项目用到M62429L,因为电源问题,引入了噪声;
问题参看M62429L噪声问题
这个问题最后是单独用了一个LDO,及重新连接GND,噪声才减少的,但对于这类对电源纹波噪音有要求的芯片,我们在设计电路时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在PCB Layout里,这里又应该注意哪些呢?

网友:
我们在设计电路时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注意事项之一,你自己已经说过了:“重新连接GND,噪声才减少的”。PCB布局和走线对降低噪声很重要。

网友:
开关电源噪声不可避免,要干净还是用LDO保险吧

网友:
做好铺地的隔离保护作用,哈哈

网友:
在电路设计中,不可避免存在数字电路与模拟电路的共同存在,就意味着不同的电路对电源要求不一样的,对要求不高的,做好滤波基本上是可以用的;对纹波要求高的就需要再做处理,除滤波外,可加LDO处理,除此之外还要做好GND馈线处理,比如加大GND馈线,使电流无阻的流回电源;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开接入电源,干扰不串扰等。对数字系统来说尽量铺地或加大地线,对模拟系统最好不要铺地和不接入数字地,模拟地在电源入口处一点接入。

网友:
注意事项:
1. 电容电感尽量靠近IC摆放,走线不要形成环路。
2. 尽量减少电源纹波和噪声,做好电路滤波工作。
3.LDO如果能满足要求,尽量用LDO,不用DC/DC, DC/DC的开关噪声会大于LDO.
4. 注意GND的完整性。

网友:
楼主的原设计应该是模拟地和数字地没有分开,铺铜整片连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