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二极管可以直接接电源吗,资料怎么看

楼主:
我的电源是24V,用1W24V稳压二极管可以直接接电源吗?

还有,请问如图的稳压二极管的参数怎么看的?额定电压,驱动电流,电阻等。

网友:
首先稳压管的功能就是稳压,所以你要保证在电压出现波动的时候能稳压,即要看一下额定电压;
同时,还要关注下电流,因为过流可能被烧坏。

网友A:
稳压管直接接电压源,要么不起稳压作用,要么烧毁。稳压管务必串联电阻后再接到电压源 上面。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先去看看教材,模电部分。

网友:
当然不能,半导体及真空管的都不行,要么不通,要么短路,二极管也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稳压管直接接电压源,要么不起稳压作用,要么烧毁。稳压管务必串联电阻后再接到电压源 上面。

我电源是24V,稳压管24V,串电阻的话电阻分压,稳压管就没工作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电源是24V,稳压管24V,串电阻的话电阻分压,稳压管就没工作了啊

我在3楼说的是:“要么不起稳压作用,要么烧毁”
你所说的“电源是24V,稳压管24V,串电阻的话电阻分压,稳压管就没工作了啊”就属于不起稳压作用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