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PWM功放原理,初设计一个风扇无极调速。

楼主:
前几天看朋友买一个调速风扇,感觉好高档。一查居然是可控硅在调速。自己也想把家里风扇改成无极调速的,但是用可控硅还是不甘心。由于本人对D类功放原理还是比较了解,初步设计了一个图纸给大家参考一下。周末去买高压MOS管和半桥驱动IR2111。呈上改造风扇无极调速的经历和心得!

网友:
电感应该是2.2mH

网友:
这是使用数字功放调制的电路,但是频率最低70KHZ,担心IR2111和MOS不能正常工作,需要实际测试看。

网友A:
哈哈,棒棒哒楼主!祝你改造顺利,期待你的改造成果秀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棒棒哒楼主!祝你改造顺利,期待你的改造成果秀呀

好的

网友:
为什么 “但是用可控硅还是不甘心” ? 这个要便宜点吧

网友B:
家里的电扇一般都是交流异步电机的,用这种方式可以吗?没有研究过。
70KHz的频率对驱动和MOS管来说应该问题不大。我用过100KHz以上的,不过不是IR2111,用的是2104。
交流调速还是用可控硅调角的比较多

网友:
楼主会由不甘心变成心不甘

网友C:
都睡了,又爬起来,给楼主讲一下问题所在。首先,风扇一般是电容运转电机,其扭矩受副绕组电流的大小及相移影响远大于主绕组的电流值。传统的抽头调速、电感调速、可控硅调速都不会改变供电频率,故这三种方式的相移一定,主幅绕组的比例一定,扭矩也就有保障,在低速也可正常运转。
但是,但是,楼主的电路一看就是想搞VVVF,这可不妙啊!比如说半频半压,主绕组电流倒是降半,但幅绕组可能只剩1/4,而且相移还不够,连启动都困难,反不如定频半压好使。
又是10年前干过的活儿,当时是把移相电容丢了,搞成两相VVVF才调速自如。
得了,等会又会有一个很2的东西跳出来骂人,哈哈,闪,,,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睡了,又爬起来,给楼主讲一下问题所在。首先,风扇一般是电容运转电机,其扭矩受副绕组电流的大小及相移 ...

确实我是没想那么多,只觉得调整输入电压来调速,应该很好。频率和相位不变只改变电压,而且这种开关调压方式效率很高。却不知道这么多问题!改天先用个自耦调压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家里的电扇一般都是交流异步电机的,用这种方式可以吗?没有研究过。
70KHz的频率对驱动和MOS管来说应该问 ...

相当于改变输入电压,50HZ频率不变相位不变。因为半桥输出达不到220V,先实验一下可行再做全桥。

网友D:
问题不在于PWM或调角,而是如何驯服 感性负载,让脆弱的 功率半导体 得以安全运作,
跟扬声器不一样,马达几乎是纯电感,白炽灯(或发热线)用的调光器,是不允许带风扇及节能灯的,这经验教训大神们都懂吧,
另外,马达是工频用器,铁芯虽然切了片,但对于超声频率,铁损仍是极其严重的,既伤害马达,又费电还对管子不利,滤波该加就别省!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问题不在于PWM或调角,而是如何驯服 感性负载,让脆弱的 功率半导体 得以安全运作,
跟扬声器不一样,马达 ...

你这些完全是想当然,电扇电机的功率因数比你想象的要高得多。
可控硅调速器卖了几十年,最先还是从欧美学来的。
变频器大多直接SPWM或VSPWM输出。

网友:
PF值达0.995,也就是说无功电流只占10%左右。

300V的半桥SPWM要输出不失真正弦波,也就100V左右,功率基本上正比于电压,转的有气无力。

交流60V,不能启动了,PF值维持0.995

网友C:
昨晚说错了,功率是基本正比于电压的平方。
楼上的测试,是2台电扇同时工作,一台艾美特+一台格力。

关于硅钢片的高频损耗,很多人有误解。其实在定压驱动下,频率越高铁损会越小。比如说音频变压器的参数主要就由下限频率决定,只要下限工作正常,上限的发热绝不可能超过下限,实际上定压条件下上限频率的铁损不到下限频率的十分之一。

电机的励磁系统可等效为变压器:具备自感、互感、漏感、铁损、绕组电阻、杂散电容。
台式电扇的电机绕组近千匝,励磁电感可达十享利量级,绕组电阻及杂散电容也相当大,绕组分散的结果也造成漏感很大,可达几百mH级别。商业变频器为啥直接SPWM输出?电机励磁的漏感比需要的滤波电感大得多,变频电机应运而生:解决绕组所能承受的dv/dt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这些完全是想当然,电扇电机的功率因数比你想象的要高得多。
可控硅调速器卖了几十年,最先还是从欧美 ...

楼主买的风扇是商品,用TRIAC调速,楼主设计的是普通的PWM控制(跟 变频器 还是不一样),
功率因数即使是零,对马达本身也不会有害,电网容量被架空,开关元件承受过大的电压应力,这些才是害处,虽然同是以TRIAC调控,台灯调光器带风扇能像带白炽灯一样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买的风扇是商品,用TRIAC调速,楼主设计的是普通的PWM控制(跟 变频器 还是不一样),
功率因数即使 ...

楼主是做PWM还是SPWM,你先看懂图,或是问楼主好了,不要乱猜。
SPWM后面的负载功率因数多少,跟电网无关,无功电流完全经半桥(实际为双向DC-DC) 由滤波电容吞吐,不会跑到电网里去。
台灯调光器带风扇和白炽灯是不是一样安全的问题,就好比问小汽车载客和载货是不是一样安全一样,问题本身就有问题。坐8个人和载100公斤货怎能类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昨晚说错了,功率是基本正比于电压的平方。
楼上的测试,是2台电扇同时工作,一台艾美特+一台格力。

关 ...

变压器如果是 定压输入,负载固定,那么,频率高端是 欠压运行,轻载输出,铁损当然可以不大,
随便找个普通的开关式电力调控器看看,电感类的元件用的铁芯都是铁氧体,马达跟音频变压器不一样,马达(尤其是在有载时)不允许欠压运行,不滤波,直接让硅钢片吃高频,不妥当吧, 即使是TRIAC控制的,开关会产生 高次谐波,调角会使市电波形畸变,铁芯温度始终会比无控时要高,这可是前人的体验,还著书立说,这个当然可是没法瞎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如果是 定压输入,负载固定,那么,频率高端是 欠压运行,轻载输出,铁损当然可以不大,
随便找个 ...

定压,频率高端何来的欠压运行?200HZ 50Vrms的信号跟5000HZ,50Vrms的信号幅度不同?
这两种信号分别加在同一音频变压器上,不同的是硅钢片的磁密,后者只有前者的1/25,硅钢片内的涡损只有前者的1/625, 然铁损不光只看涡损,还有磁滞损耗,剩余损耗等,所以差别也就没这么大,但总的来说,驱动幅度一致的情况下,铁损随频率增加而降低,这是不争的事实。

马达允许允许欠压运行,这要看情况,有的马达要求恒速恒扭矩,那供电电压和频率就得固定。有的马达需要恒流矩调速,那就得恒流调频,不能一概而论。

前人的经验?作者是那一位?著书立说,在那里?温升数据贴出来看一下

网友:
三相变频电机也就比普通三相电机贵10%,铁芯不也是硅钢片做的?驱动波形可不是正弦波,而是受正弦调制的矩形波(SPWM),这么干的目的,就是省掉三个滤波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