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直流电机的问题

楼主:
大家好,我用DSP2812控制无刷直流电机,我设定的逆变器的直流电压为24V,用单速度环的程序控制时,电机能稳定运行,而且电源所显示的是24V,电源用的是APS3005Si。但是我现在想实现其他算法,编了下程序,结果电机能正常运行,但是逆变器电源的电压一下就变成了11V,实在想不通逆变器电压怎么会这么变化呢?设定成那样了不就一直不变了吗?
还有一个问题,我用的上下桥共同PWM调制的方式,但是我的相电流波形为什么在导通的时候一直是1,0很高频率跳变,在导通时就相当于一根根直线,而和别人的波形差别很大,有老师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图片为别人的成果,我的现在没办法采,实在抱歉。
恳请各位老师留步,帮忙解答,实在被难住了!!

应该的相电流波形

应该的相电流波形

网友A:
DSP2812有相关历程和程序吗?电流波形是用电流钳测的吗?电源电压拉低时电流变化如何?电机运行正常还有其他不反应吗?建议先用demo学习,买个便宜的电调看看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DSP2812有相关历程和程序吗?电流波形是用电流钳测的吗?电源电压拉低时电流变化如何?电机运行正常还有其他 ...

对,是用电流钳测得,是参考TI例程写的,电源拉低时,波形还是那样,加上负载后,波形好多了,但是空载时波形咋会是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DSP2812有相关历程和程序吗?电流波形是用电流钳测的吗?电源电压拉低时电流变化如何?电机运行正常还有其他 ...

老师,您好,您知道电角度的波形怎么测量吗?电角度呈现三角波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DSP2812有相关历程和程序吗?电流波形是用电流钳测的吗?电源电压拉低时电流变化如何?电机运行正常还有其他 ...

这个是我的U相电流波形,导通的时候电流竟然会这样变化。

网友:
空载时的波形和带载时的波形不一样是很正常的,不是说空载调好了,带载就ok,还是要以带负载的为准。建议还是多看原厂TI的技术手册,DSP的还没接触这么高端的IC。你这个应用是在哪方面?

网友:
图1

图1

图2

图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