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控制电机,复位程序和再次触摸的重新检测层序问题

楼主:
现在在做51单片机和液晶触摸屏,我通过触摸一块区域使得直流电机转动,我需要在在触摸“返回”区域是复位(功能等同于按下复位键即原始设置界面),程序应该怎么弄啊?
②我设置的触摸屏的一块区域为驱动步进电机转动(如下图一程序),我想的是触摸其他有效区域后会停止步进电机的转动而进行其他指令,,程序上我应该怎实现啊,,

求解谢谢谢谢!

网友A:
设置菜单呀,把各个功能函数做成模块函数,到时调用就行了,触摸屏幕就类似按键中断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置菜单呀,把各个功能函数做成模块函数,到时调用就行了,触摸屏幕就类似按键中断一样。

我是做成模块函数的,我的问题的话在于,我控制电机转动的函数里用了循环,我试了把循环条件写成再次检测触摸位置,但是不行啊,这样导致了电机动一下就不转了,所以想问问这种情况下怎么控制在触摸其他位置时跳出循环

网友:
有一些语句:break   go to

网友:
欢迎大家来到电机驱动控制技术天地,一起在EEworld交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