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438有关 UART SMCLK 115200-8-N-1

楼主:
MSP430中 UCBR0、UCBR1和UCBRF的设置值可以通过计算,也通过通过查表获得。我个人倾向于查表法。具体可以参考以下两张图表。默认情况,ACLK为32768MHZ,而SMCLK为1048576。选择ACLK时波特率最大为9600,大于9600的情况只能使用SMCLK,波特率的设置和SMCLK的时钟频率有关,我个人更倾向于设置SMCLK和MCLK为8MHz。
// 时钟默认情况
// FLL时钟 FLL选择 XT1
// 辅助时钟 ACLK选择 XT1 32768Hz
// 主系统时钟 MCLK选择 DCOCLKDIV 8000000Hz
// 子系统时钟 SMCLK选择 DCOCLKDIV 8000000Hz
// UART时钟选择 SMCLK
// 低频波特率产生 115200-8-N-1
#include
#include
void clock_config(void);
void select_xt1(void);
void dco_config(void);
void uart_config(void);
int main(void)
{
clock_config(); // 初始化时钟
uart_config();
_EINT();
P4DIR |= BIT0; // P4.0输出
printf("Hello MSP430!\r\n");
while(1)
{
P4OUT ^= BIT0;
__delay_cycles(1000000);
}
}
void clock_config(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停止看门狗
select_xt1(); // 选择XT1
dco_config(); // ACLK = XT1 = 32.768K
// MCLK = SMCLK = 8000K
}
void select_xt1(void)
{
// 启动XT1
P7SEL |= 0x03; // P7.0 P7.1 外设功能
UCSCTL6 &= ~(XT1OFF); // XT1打开
UCSCTL6 |= XCAP_3; // 内部电容
do
UCSCTL7 &= ~XT1LFOFFG; // 清楚XT1错误标记
}while (UCSCTL7&XT1LFOFFG); // 检测XT1错误标记
}
void dco_config(void)
{
__bis_SR_register(SCG0); // 禁止FLL功能
UCSCTL0 = 0x0000; // Set lowest possible DCOx, MODx
UCSCTL1 = DCORSEL_5; // DCO最大频率为16MHz
UCSCTL2 = FLLD_1 + 243; // 设置DCO频率为8MHz
// MCLK = SMCLK= Fdcoclkdiv = (N+1)X(Ffllrefclk/n)
// N为唯一需要计算的值
// Ffllrefclk FLL参考时钟,默认为XT1
// n取默认值,此时为1
// (243 + 1) * 32768 = 8MHz
__bic_SR_register(SCG0); // 使能FLL功能
// 必要延时
__delay_cycles(250000);
// 清楚错误标志位
do
{
UCSCTL7 &= ~(XT2OFFG + XT1LFOFFG + XT1HFOFFG + DCOFFG);
// 清除所有振荡器错误标志位
SFRIFG1 &= ~OFIFG; // 清除振荡器错误
}while (SFRIFG1&OFIFG); // 等待清楚完成
}
void uart_config(void)
{
P3SEL = 0x30; // 选择P3.4和P3.5的复用功能
UCA0CTL1 |= UCSWRST; // 软件复位
UCA0CTL1 |= UCSSEL_2; // 选择SMCLK时钟
UCA0BR0 = 69; // 查表获得
UCA0BR1 = 0; // UCA0BRX和UCA0MCTL数值
UCA0MCTL |= UCBRS_4 + UCBRF_0; //
UCA0CTL1 &= ~UCSWRST; //
UCA0IE |= UCRXIE; // 使能接收中断
}
int putchar(int ch)
{
UCA0TXBUF = ch;
while(!(UCA0IFG & UCTXIFG));
return ch;
}
#pragma vector=USCI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_A0_ISR(void)
{
switch(__even_in_range(UCA0IV,4))
{
case 0:break;
case 2: // 接收中断
while (!(UCA0IFG&UCTXIFG)); // 等待发送完成
UCA0TXBUF = UCA0RXBUF; // 接收缓冲区
break;
case 4:break; // 发送中断
default: break;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