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好的按键处理方法以及实例

楼主:
按键是单片机最常用的输入设备了。按下接通,松开分断,本来是 很简单的事情,由于现在我们使用的单片机实在是一个非常高速的装置,由于它的高速,使得本来不被人们重视的机械触点在接通和断开瞬间的多次快速弹跳问题变 得突出起来。常规的方法就是一旦发现按键动作,就人为加上10-20毫秒的延时,等触点稳定下来以后再进行按键处理(例如判断按键码)。同时为了不至于把 一次按键当做多次按键,通常就是等待按键确实释放以后再执行键码对应的程序。详细过程参见版主的“事无巨细,独立按键”文。
     延时法简单实用,编程也容易,使用非常普遍。
     但是这个办法有些缺点,1是加上延时后,在延时期间单片机什么也没干,就在那里兜圈子耗时间,如果这时有其他事情需要处理也只好放一放,降低了运行 效率。2是对一些需要较复杂按键功能的情况例如区别长按键和短按键难于实现。
     那么其他的办法是有,例如中断法,不按键就不查询,直到按键触发外部中断。但是单片机通常外部中断口很少而按键较多,给应用造成不便。
     下面就介绍一个新的按键查询方法:状态机法。说明如下:
1,给按键设定3种状态:状态0:无按键,状态1:已经按下,状态2:已经释放。按键可以一直处于状态0,也可以由状态0转为状态1,也可以由状态1转为 状态2,然后恢复到状态0。如此顺序循环。
2,通过定时(例如定时器中断)每隔一段时间(例如10毫秒)检查一下按键 状态,根据上次检查的状态和当前的状态比较,来确定应该做什么。在上述时间间隔内,单片机就可以执行其他任务。一旦确认按键成立,就可以立即找出键码并进 行随后的键码处理程序而无需等待按键释放,加上适当的处置也可以对比较复杂的按键进行处理。
     下面以一个具体的程序,详细解释怎么实现:读键函数readkey()。无参数,返回键码。4个按键连接在PC0...PC3引脚
///////////////////////定时器溢出中断用于定时查键 大约10毫秒中断一次
keyscan_t=0;       //////这个全局变量是个定时器标志,定时中断置1,外部请0
ISR(TIMER0_OVF_vect)
TCNT0=216;         ////程序启动后设TCCR0=0X04;256分频,每(256-216)*256微秒中断一次
keyscan_t=1;       ////定时时间到标志置1
PORTD=dispdata; ////其它刷新显示功能和按键处理无关

////////////////////////////////////
读键函数
////////////////////////////////////
uchar readkey(void)
{
uchar keyval=0;  //////keyvai是最终键码,4个按键分别对应的键码是0x0e,0x0d,0x0b,0x07
uchar newkey;      ////////newkey是当前键码,需要和上次键码比较
static uchar keystate=0; ////状态值,起始为0,注意它是静态变量赋值后就保持到改写为止
uchar keyOK;        /////////确认按键
static uchar lastkey; /////lastkey记录上次检查时的键码,也是静态变量
newkey=PINC&0X0F; /////键码就是PC口低4位取值每次都要读取
switch(keystate)        //////按照状态值进行不同的处理,单片机启动后总是状态0,
{
case 0:                      /////状态0
if(newkey!=0x0f)       //////如果有键
{
keystate=1;               //////有键记下状态1
lastkey=newkey;        /////有键就用当前键码代替原来键码等待下次检查
break;                          //////如果无键直接跳出,有键进行上述处理后跳出,注意有键状态值已变
case 1:                       ///////如上次有键,这次就转到状态1
if(newkey==lastkey)   /////这次读取的键值如果和上次记录的一样,就是确认按键了
{
keyOK=1;                    //////置位按键标志
keyval=newkey;          /////取得键码
keystate=2;                //////按键状态下次要转状态2
}
else                       //////如果读键和上次不同,不确认按键,除了不进行以上处理还要把状态值情0
keystate=0;
break;                   .///////跳出
case 2:                 /////////状态2
if(newkey==0x0f)   ///////如果10毫秒后仍然无键
keystate=0;            //////下次回到状态0
break;
}
return keyval;      ////////返回键码
}
////////////////////////////////
  以上就是在调频收音机里使用的获取键码程序。每10余毫秒定时中断一次就执行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