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的稳压管怎么接24V电源

楼主:
如题,请问24V的稳压管怎么接24V电源?可不可以直接接上去,还是要串电阻,串的话要多少阻?

网友:
请问24V的稳压管怎么接24V电源?可不可以直接接上去,还是要串电阻,串的话要多少阻?

直接接上去的话,稳压管不会工作。串联电阻的话,还是不工作。

网友A:
单纯靠稳压二极管稳压电源输出,需要知道负载电流最大值,然后计算限流电阻
不是说24V电源就要用24V的稳压二极管稳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纯靠稳压二极管稳压电源输出,需要知道负载电流最大值,然后计算限流电阻
不是说24V电源就要用24V的稳压 ...

电路最大值是10A,请问应该怎么计算和接稳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最大值是10A,请问应该怎么计算和接稳压电路

线性稳压,无论是串联稳压还是并联稳压(使用稳压管是并联稳压的一种方式),输出电压必定小于输入电压。
所以用24V稳压管是无法稳定24V电源电压的。

网友C:
楼主还是先说清楚想实现什么电路功能吧,忽略主题在细节上纠缠你只会越来越糊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还是先说清楚想实现什么电路功能吧,忽略主题在细节上纠缠你只会越来越糊涂。

24V电源驱动24V的无刷电机,想要电压稳定,请问还有什么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24V电源驱动24V的无刷电机,想要电压稳定,请问还有什么办法。。

使用24V输出的稳压电源即可。如果当前24V电源不是稳压型的,一个字——换。

网友:
虽然,可以制作24左右输入24V稳压输出的开关电源,但从成本上讲,不如更换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24V电源驱动24V的无刷电机,想要电压稳定,请问还有什么办法。。

如果你的24V电源接上24V无刷电机后输出电压降低,降低了很多,那是因为你的24V电源容量不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