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F830的开关特性

楼主:
IRF830 用作开关时 可以用51单片机做栅极驱动吗??G极电压多少能保证mos管完全导通?

网友:
IRF830 用作开关时 可以用51单片机做栅极驱动吗?

一般不可以。

网友:
G极电压多少能保证mos管完全导通?

通常需要至少9~10V。
功率MOS管开关应用,保证充分导通的门极电压应该放些余量,通常驱动脉冲幅度用到12V甚至1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IRF830 用作开关时 可以用51单片机做栅极驱动吗?

一般不可以。

加上自举电路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上自举电路可以吗??

加上自举电路可以吗??

单片机输出幅度与自举无关。
也许我对你的“自举”没有理解,你最好画个电路图看看。

网友:
单片机驱动控制MOS开关电路很常见,G极电压多少一般要看使用的MOS管手册,并且G要有驱动电阻,还要设置下拉电阻,,,,
最好整个图讨论
即使文字话语解释能理解对,图不一定画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