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找一份ov7670的RGB565初始化代码

楼主:
20芯积分
目前摄像头能显示,可是总是灰白图,那个手册说的太扯了,对不上,
那位兄台做过初始化为RGB565 的代码,就初始寄存器的配置就行,谢谢。

网友:
将OV7670的寄存器设置为{0x12,0x04},则输出VGA,RGB的格式。

输出RGB565:{0x3a,0x04,}{0x3d,c2},{0x12,0x0b},{0x40,0xd0};
输出像素320*240:{0x32, 0x80},{0x17, 0x17},{0x18, 0x05},{0x19, 0x02},{0x1a, 0x7b}, {0x03, 0x0a}
输出像素的大小是由这几个寄存器共同设置的,有计算公式的

{0x17, 0x17},
        {0x18, 0x05},
        {0x19, 0x02},
         {0x1a, 0x7b},//0x7a,
        {0x03, 0x0a},//0x0a,
         {0x3a, 0x04},

网友A:
/*---------------------------------------------------------------------------------------------------------------------------------*/
#define Change_RegOV7670                (sizeof(0v7670_reg)/sizeof(ov7670_reg[0]))

/*
  * Basic window sizes.  These probably belong somewhere more globally
  * useful.
  */
#define VGA_WIDTH       640
#define VGA_HEIGHT      480
#define QVGA_WIDTH      320
#define QVGA_HEIGHT     240
#define CIF_WIDTH       352
#define CIF_HEIGHT      288
#define QCIF_WIDTH      176
#define QCIF_HEIGHT     144

/*
  * Our nominal (default) frame rate.
  */
#define OV7670_FRAME_RATE 30

/*
  * The 7670 sits on i2c with ID 0x42
  */
#define OV7670_I2C_ADDR 0x42

/* Registers */
#define REG_GAIN        0x00    /* Gain lower 8 bits (rest in vref) */
#define REG_BLUE        0x01    /* blue gain */
#define REG_RED         0x02    /* red gain */
#define REG_VREF        0x03    /* Pieces of GAIN, VSTART, VSTOP */
#define REG_COM1        0x04    /* Control 1 */
#define  COM1_CCIR656    0x40     /* CCIR656 enable */
#define REG_BAVE        0x05    /* U/B Average level */
#define REG_GbAVE       0x06    /* Y/Gb Average level */
#define REG_AECHH       0x07    /* AEC MS 5 bits */
#define REG_RAVE        0x08    /* V/R Average level */
#define REG_COM2        0x09    /* Control 2 */
#define  COM2_SSLEEP      0x10    /* Soft sleep mode */
#define REG_PID         0x0a    /* Product ID MSB */
#define REG_VER         0x0b    /* Product ID LSB */
#define REG_COM3        0x0c    /* Control 3 */
#define  COM3_SWAP        0x40    /* Byte swap */
#define  COM3_SCALEEN     0x08    /* Enable scaling */
#define  COM3_DCWEN       0x04    /* Enable downsamp/crop/window */
#define REG_COM4        0x0d    /* Control 4 */
#define REG_COM5        0x0e    /* All "reserved" */
#define REG_COM6        0x0f    /* Control 6 */
#define REG_AECH        0x10    /* More bits of AEC value */
#define REG_CLKRC       0x11    /* Clocl control */
#define   CLK_EXT         0x40    /* Use external clock directly */
#define   CLK_SCALE       0x3f    /* Mask for internal clock scale */
#define REG_COM7        0x12    /* Control 7 */
#define   COM7_RESET      0x80    /* Register reset */
#define   COM7_FMT_MASK   0x38
#define   COM7_FMT_VGA    0x00
#define   COM7_FMT_CIF    0x20    /* CIF format */
#define   COM7_FMT_QVGA   0x10    /* QVGA format */
#define   COM7_FMT_QCIF   0x08    /* QCIF format */
#define   COM7_RGB        0x04    /* bits 0 and 2 - RGB format */
#define   COM7_YUV        0x00    /* YUV */
#define   COM7_BAYER      0x01    /* Bayer format */
#define   COM7_PBAYER     0x05    /* "Processed bayer" */
#define REG_COM8        0x13    /* Control 8 */
#define   COM8_FASTAEC    0x80    /* Enable fast AGC/AEC */
#define   COM8_AECSTEP    0x40    /* Unlimited AEC step size */
#define   COM8_BFILT      0x20    /* Band filter enable */
#define   COM8_AGC        0x04    /* Auto gain enable */
#define   COM8_AWB        0x02    /* White balance enable */
#define   COM8_AEC        0x01    /* Auto exposure enable */
#define REG_COM9        0x14    /* Control 9  - gain ceiling */
#define REG_COM10       0x15    /* Control 10 */
#define   COM10_HSYNC     0x40    /* HSYNC instead of HREF */
#define   COM10_PCLK_HB   0x20    /* Suppress PCLK on horiz blank */
#define   COM10_HREF_REV  0x08    /* Reverse HREF */
#define   COM10_VS_LEAD   0x04    /* VSYNC on clock leading edge */
#define   COM10_VS_NEG    0x02    /* VSYNC negative */
#define   COM10_HS_NEG    0x01    /* HSYNC negative */
#define REG_HSTART      0x17    /* Horiz start high bits */
#define REG_HSTOP       0x18    /* Horiz stop high bits */
#define REG_VSTART      0x19    /* Vert start high bits */
#define REG_VSTOP       0x1a    /* Vert stop high bits */
#define REG_PSHFT       0x1b    /* Pixel delay after HREF */
#define REG_MIDH        0x1c    /* Manuf. ID high */
#define REG_MIDL        0x1d    /* Manuf. ID low */
#define REG_MVFP        0x1e    /* Mirror / vflip */
#define   MVFP_MIRROR     0x20    /* Mirror image */
#define   MVFP_FLIP       0x10    /* Vertical flip */

#define REG_AEW         0x24    /* AGC upper limit */
#define REG_AEB         0x25    /* AGC lower limit */
#define REG_VPT         0x26    /* AGC/AEC fast mode op region */
#define REG_HSYST       0x30    /* HSYNC rising edge delay */
#define REG_HSYEN       0x31    /* HSYNC falling edge delay */
#define REG_HREF        0x32    /* HREF pieces */
#define REG_TSLB        0x3a    /* lots of stuff */
#define   TSLB_YLAST      0x04    /* UYVY or VYUY - see com13 */
#define REG_COM11       0x3b    /* Control 11 */
#define   COM11_NIGHT     0x80    /* NIght mode enable */
#define   COM11_NMFR      0x60    /* Two bit NM frame rate */
#define   COM11_HZAUTO    0x10    /* Auto detect 50/60 Hz */
#define   COM11_50HZ      0x08    /* Manual 50Hz select */
#define   COM11_EXP       0x02
#define REG_COM12       0x3c    /* Control 12 */
#define   COM12_HREF      0x80    /* HREF always */
#define REG_COM13       0x3d    /* Control 13 */
#define   COM13_GAMMA     0x80    /* Gamma enable */
#define   COM13_UVSAT     0x40    /* UV saturation auto adjustment */
#define   COM13_UVSWAP    0x01    /* V before U - w/TSLB */
#define REG_COM14       0x3e    /* Control 14 */
#define   COM14_DCWEN     0x10    /* DCW/PCLK-scale enable */
#define REG_EDGE        0x3f    /* Edge enhancement factor */
#define REG_COM15       0x40    /* Control 15 */
#define   COM15_R10F0     0x00    /* Data range 10 to F0 */
#define   COM15_R01FE     0x80    /*            01 to FE */
#define   COM15_R00FF     0xc0    /*            00 to FF */
#define   COM15_RGB565    0x10    /* RGB565 output */
#define   COM15_RGB555    0x30    /* RGB555 output */
#define REG_COM16       0x41    /* Control 16 */
#define   COM16_AWBGAIN   0x08    /* AWB gain enable */
#define REG_COM17       0x42    /* Control 17 */
#define   COM17_AECWIN    0xc0    /* AEC window - must match COM4 */
#define   COM17_CBAR      0x08    /* DSP Color bar */

/*
  * This matrix defines how the colors are generated, must be
  * tweaked to adjust hue and saturation.
  *
  * Order: v-red, v-green, v-blue, u-red, u-green, u-blue
  *
  * They are nine-bit signed quantities, with the sign bit
  * stored in 0x58.  Sign for v-red is bit 0, and up from there.
  */
#define REG_CMATRIX_BASE 0x4f
#define   CMATRIX_LEN 6
#define REG_CMATRIX_SIGN 0x58

#define REG_BRIGHT      0x55    /* Brightness */
#define REG_CONTRAS     0x56    /* Contrast control */

#define REG_GFIX        0x69    /* Fix gain control */

#define REG_REG76       0x76    /* OV's name */
#define   R76_BLKPCOR     0x80    /* Black pixel correction enable */
#define   R76_WHTPCOR     0x40    /* White pixel correction enable */

#define REG_RGB444      0x8c    /* RGB 444 control */
#define   R444_ENABLE     0x02    /* Turn on RGB444, overrides 5x5 */
#define   R444_RGBX       0x01    /* Empty nibble at end */

#define REG_HAECC1      0x9f    /* Hist AEC/AGC control 1 */
#define REG_HAECC2      0xa0    /* Hist AEC/AGC control 2 */

#define REG_BD50MAX     0xa5    /* 50hz banding step limit */
#define REG_HAECC3      0xa6    /* Hist AEC/AGC control 3 */
#define REG_HAECC4      0xa7    /* Hist AEC/AGC control 4 */
#define REG_HAECC5      0xa8    /* Hist AEC/AGC control 5 */
#define REG_HAECC6      0xa9    /* Hist AEC/AGC control 6 */
#define REG_HAECC7      0xaa    /* Hist AEC/AGC control 7 */
#define REG_BD60MAX     0xab    /* 60hz banding step limit */

static unsigned char ov7670_reg[][2] =
{
      //   { REG_COM7, COM7_RESET },
/*
  * Clock scale: 3 = 15fps
  *              2 = 20fps
  *              1 = 30fps
  */

         { REG_CLKRC, 0x3 },     /* OV: clock scale (30 fps) */
         { REG_TSLB,  0x04 },    /* OV */
         { REG_COM7, 0 },        /* VGA */
         /*
          * Set the hardware window.  These values from OV don't entirely
          * make sense - hstop is less than hstart.  But they work...
          */
         { REG_HSTART, 0x13 },   { REG_HSTOP, 0x01 },
         { REG_HREF, 0xb6 },     { REG_VSTART, 0x02 },
         { REG_VSTOP, 0x7a },    { REG_VREF, 0x0a },

         { REG_COM3, 0 },        { REG_COM14, 0 },
         /* Mystery scaling numbers */
         { 0x70, 0x3a },         { 0x71, 0x35 },
         { 0x72, 0x11 },         { 0x73, 0xf0 },
         { 0xa2, 0x02 },         { REG_COM10, 0x0 },

         /* Gamma curve values */
         { 0x7a, 0x20 },         { 0x7b, 0x10 },
         { 0x7c, 0x1e },         { 0x7d, 0x35 },
         { 0x7e, 0x5a },         { 0x7f, 0x69 },
         { 0x80, 0x76 },         { 0x81, 0x80 },
         { 0x82, 0x88 },         { 0x83, 0x8f },
         { 0x84, 0x96 },         { 0x85, 0xa3 },
         { 0x86, 0xaf },         { 0x87, 0xc4 },
         { 0x88, 0xd7 },         { 0x89, 0xe8 },

         /* AGC and AEC parameters.  Note we start by disabling those features,
            then turn them only after tweaking the values. */
         { REG_COM8, COM8_FASTAEC | COM8_AECSTEP | COM8_BFILT },
         { REG_GAIN, 0 },        { REG_AECH, 0 },
         { REG_COM4, 0x40 }, /* magic reserved bit */
         { REG_COM9, 0x18 }, /* 4x gain + magic rsvd bit */
         { REG_BD50MAX, 0x05 },  { REG_BD60MAX, 0x07 },
         { REG_AEW, 0x95 },      { REG_AEB, 0x33 },
         { REG_VPT, 0xe3 },      { REG_HAECC1, 0x78 },
         { REG_HAECC2, 0x68 },   { 0xa1, 0x03 }, /* magic */
         { REG_HAECC3, 0xd8 },   { REG_HAECC4, 0xd8 },
         { REG_HAECC5, 0xf0 },   { REG_HAECC6, 0x90 },
         { REG_HAECC7, 0x94 },
         { REG_COM8, COM8_FASTAEC|COM8_AECSTEP|COM8_BFILT|COM8_AGC|COM8_AEC },

         /* Almost all of these are magic "reserved" values.  */
         { REG_COM5, 0x61 },     { REG_COM6, 0x4b },
         { 0x16, 0x02 },         { REG_MVFP, 0x07 },
         { 0x21, 0x02 },         { 0x22, 0x91 },
         { 0x29, 0x07 },         { 0x33, 0x0b },
         { 0x35, 0x0b },         { 0x37, 0x1d },
         { 0x38, 0x71 },         { 0x39, 0x2a },
         { REG_COM12, 0x78 },    { 0x4d, 0x40 },
         { 0x4e, 0x20 },         { REG_GFIX, 0 },
         { 0x6b, 0x4a },         { 0x74, 0x10 },
         { 0x8d, 0x4f },         { 0x8e, 0 },
         { 0x8f, 0 },            { 0x90, 0 },
         { 0x91, 0 },            { 0x96, 0 },
         { 0x9a, 0 },            { 0xb0, 0x84 },
         { 0xb1, 0x0c },         { 0xb2, 0x0e },
         { 0xb3, 0x82 },         { 0xb8, 0x0a },

         /* More reserved magic, some of which tweaks white balance */
         { 0x43, 0x0a },         { 0x44, 0xf0 },
         { 0x45, 0x34 },         { 0x46, 0x58 },
         { 0x47, 0x28 },         { 0x48, 0x3a },
         { 0x59, 0x88 },         { 0x5a, 0x88 },
         { 0x5b, 0x44 },         { 0x5c, 0x67 },
         { 0x5d, 0x49 },         { 0x5e, 0x0e },
         { 0x6c, 0x0a },         { 0x6d, 0x55 },
         { 0x6e, 0x11 },         { 0x6f, 0x9f }, /* "9e for advance AWB" */
         { 0x6a, 0x40 },         { REG_BLUE, 0x40 },
         { REG_RED, 0x60 },
         { REG_COM8, COM8_FASTAEC|COM8_AECSTEP|COM8_BFILT|COM8_AGC|COM8_AEC|COM8_AWB },

         /* Matrix coefficients */
         { 0x4f, 0x80 },         { 0x50, 0x80 },
         { 0x51, 0 },            { 0x52, 0x22 },
         { 0x53, 0x5e },         { 0x54, 0x80 },
         { 0x58, 0x9e },

         { REG_COM16, COM16_AWBGAIN },   { REG_EDGE, 0 },
         { 0x75, 0x05 },         { 0x76, 0xe1 },
         { 0x4c, 0 },            { 0x77, 0x01 },
         { REG_COM13, 0xc3 },    { 0x4b, 0x09 },
         { 0xc9, 0x60 },         { REG_COM16, 0x38 },
         { 0x56, 0x40 },

         { 0x34, 0x11 },         { REG_COM11, COM11_EXP|COM11_HZAUTO },
         { 0xa4, 0x88 },         { 0x96, 0 },
         { 0x97, 0x30 },         { 0x98, 0x20 },
         { 0x99, 0x30 },         { 0x9a, 0x84 },
         { 0x9b, 0x29 },         { 0x9c, 0x03 },
         { 0x9d, 0x4c },         { 0x9e, 0x3f },
         { 0x78, 0x04 },

         /* Extra-weird stuff.  Some sort of multiplexor register */
         { 0x79, 0x01 },         { 0xc8, 0xf0 },
         { 0x79, 0x0f },         { 0xc8, 0x00 },
         { 0x79, 0x10 },         { 0xc8, 0x7e },
         { 0x79, 0x0a },         { 0xc8, 0x80 },
         { 0x79, 0x0b },         { 0xc8, 0x01 },
         { 0x79, 0x0c },         { 0xc8, 0x0f },
         { 0x79, 0x0d },         { 0xc8, 0x20 },
         { 0x79, 0x09 },         { 0xc8, 0x80 },
         { 0x79, 0x02 },         { 0xc8, 0xc0 },
         { 0x79, 0x03 },         { 0xc8, 0x40 },
         { 0x79, 0x05 },         { 0xc8, 0x30 },
         { 0x79, 0x26 },

//         { 0xff, 0xff }, /* END MARKER */

//         { REG_COM7, COM7_RGB }, /* Selects RGB mode */
        {REG_COM7, 0x02},
         { REG_RGB444, 0 },      /* No RGB444 please */
         { REG_COM1, 0x0 },
         { REG_COM15, COM15_RGB565 },
         { REG_COM9, 0x38 },     /* 16x gain ceiling; 0x8 is reserved bit */
         { 0x4f, 0xb3 },         /* "matrix coefficient 1" */
         { 0x50, 0xb3 },         /* "matrix coefficient 2" */
         { 0x51, 0    },         /* vb */
         { 0x52, 0x3d },         /* "matrix coefficient 4" */
         { 0x53, 0xa7 },         /* "matrix coefficient 5" */
         { 0x54, 0xe4 },         /* "matrix coefficient 6" */
         { REG_COM13, COM13_GAMMA|COM13_UVSAT },
//         { 0xff, 0xff },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 ...

好的,我那个用战舰板程序,去了{0xb0, 0x84},就有颜色了,也不知道为啥,资料不完整.

我试试你这个

网友:
我这个驱动时钟倍频最高只能到16M,再高就出花点或者波纹,手册上说是24M,有弄成的吗
我这里用的是stm32的分频时钟驱动的,是不是独立的晶振好些.

网友:
最近发现usb供电电源线太长或没屏蔽效果都不好,另外家里的led灯也会引起的波纹和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