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元器件的3D模型丢失了怎么办?

楼主:
有谁遇到过AD打开PCB,其中元器件的3D模型都没了?之前还好好的,都在,今天一打开全没啦!
怎么回事?怎么再加上呢?
求助!求助!

网友A:
试着在History文件夹里找找已经保存过的历史文件,,,
应该能找到并恢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着在History文件夹里找找已经保存过的历史文件,,,
应该能找到并恢复

嗯,我也是这么找回来的,可是总觉得是应该有什么设置或者快捷键,可能被我不小心摁到。

网友B:
按理说不会这样,会不会是你添加3D模型的存盘路径不对(更换了存储路径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按理说不会这样,会不会是你添加3D模型的存盘路径不对(更换了存储路径等)

我这个板子是拷贝别人的,拿来改动一部分布局,新增了其中一个元件以及它的3D模型。
我新增的这个件的3D模型一直在那里没动,其他的应该属于封装库里的吧,封装库也没动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板子是拷贝别人的,拿来改动一部分布局,新增了其中一个元件以及它的3D模型。
我新增的这个件的3D ...

我记得我之前所做的工程因为变换了存储路径,之后就找不到我的3D模型,因为我的3D模型是从一个step文件导进去的好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我之前所做的工程因为变换了存储路径,之后就找不到我的3D模型,因为我的3D模型是从一个step文件导 ...

哦,谢谢!我再想想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哦,谢谢!我再想想吧

嗯,一般拷贝别人工程的时候会把PCB工程以及原理图工程都拷下来,同时比较规范的设计都是有独立的原理图封装库的,这个可以避免其他平台打开工程时找不到封装之类的问题!在平时设计的时候还是要多注意细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一般拷贝别人工程的时候会把PCB工程以及原理图工程都拷下来,同时比较规范的设计都是有独立的原理图 ...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