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d下载程序出错

楼主:
使用SWD三线给STM32F101RC下载程序总是出现下面故障
Erase Done.
Programming Done.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728H  (Flash=28H  Required=5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729H  (Flash=7CH  Required=F8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72AH  (Flash=13H  Required=26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F14H  (Flash=DEH  Required=BC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F15H  (Flash=78H  Required=F1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F16H  (Flash=A4H  Required=48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F17H  (Flash=07H  Required=0F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292H  (Flash=AEH  Required=56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293H  (Flash=A4H  Required=49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58H  (Flash=4FH  Required=C8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59H  (Flash=F0H  Required=73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5AH  (Flash=0FH  Required=12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5BH  (Flash=0CH  Required=E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5CH  (Flash=0CH  Required=21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5DH  (Flash=FAH  Required=48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5EH  (Flash=03H  Required=C1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5FH  (Flash=F7H  Required=7B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60H  (Flash=BCH  Required=C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61H  (Flash=43H  Required=7B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62H  (Flash=05H  Required=4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63H  (Flash=FAH  Required=1C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64H  (Flash=03H  Required=1F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65H  (Flash=FCH  Required=4A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66H  (Flash=4CH  Required=D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67H  (Flash=EAH  Required=73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68H  (Flash=04H  Required=01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69H  (Flash=04H  Required=29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6AH  (Flash=91H  Required=07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6BH  (Flash=F8H  Required=DB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6CH  (Flash=03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6DH  (Flash=C0H  Required=2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6EH  (Flash=BCH  Required=1E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6FH  (Flash=F1H  Required=49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70H  (Flash=28H  Required=09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71H  (Flash=0FH  Required=68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72H  (Flash=05H  Required=08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73H  (Flash=D1H  Required=64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74H  (Flash=00H  Required=1D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75H  (Flash=F1H  Required=49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77H  (Flash=0CH  Required=74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78H  (Flash=08H  Required=11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79H  (Flash=FAH  Required=46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7AH  (Flash=0CH  Required=C8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7BH  (Flash=F8H  Required=73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7CH  (Flash=C2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7DH  (Flash=F8H  Required=2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7EH  (Flash=14H  Required=19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7FH  (Flash=80H  Required=49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80H  (Flash=91H  Required=88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81H  (Flash=F8H  Required=73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82H  (Flash=03H  Required=02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83H  (Flash=C0H  Required=21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84H  (Flash=BCH  Required=16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85H  (Flash=F1H  Required=48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86H  (Flash=48H  Required=FF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87H  (Flash=0FH  Required=F7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88H  (Flash=07H  Required=57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89H  (Flash=D1H  Required=FE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8AH  (Flash=00H  Required=A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8BH  (Flash=F1H  Required=B9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8CH  (Flash=08H  Required=15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8DH  (Flash=0CH  Required=48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8EH  (Flash=4FH  Required=01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8FH  (Flash=F0H  Required=7C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90H  (Flash=01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91H  (Flash=08H  Required=7C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92H  (Flash=08H  Required=4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93H  (Flash=FAH  Required=1C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94H  (Flash=0CH  Required=13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95H  (Flash=F8H  Required=4A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96H  (Flash=C2H  Required=1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97H  (Flash=F8H  Required=74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98H  (Flash=10H  Required=01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99H  (Flash=80H  Required=29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9AH  (Flash=40H  Required=08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9BH  (Flash=1CH  Required=DB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9CH  (Flash=08H  Required=01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9DH  (Flash=28H  Required=2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9EH  (Flash=CEH  Required=12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9FH  (Flash=D3H  Required=49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A0H  (Flash=54H  Required=09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A1H  (Flash=60H  Required=68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A2H  (Flash=BDH  Required=48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A3H  (Flash=E8H  Required=64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A4H  (Flash=F0H  Required=11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A5H  (Flash=81H  Required=49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A6H  (Flash=00H  Required=48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A7H  (Flash=00H  Required=74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A8H  (Flash=F0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A9H  (Flash=B5H  Required=2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AAH  (Flash=0AH  Required=11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ACH  (Flash=00H  Required=08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ADH  (Flash=23H  Required=74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AFH  (Flash=24H  Required=2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B0H  (Flash=00H  Required=0C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B1H  (Flash=21H  Required=49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B2H  (Flash=00H  Required=48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B3H  (Flash=25H  Required=74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B4H  (Flash=00H  Required=12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13B5H  (Flash=F0H  Required=E0H) !
Too many errors to display !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rtex-M3"

在网上也看到过很多解释
1:复位电路有问题
复位电路我使用MAX809低电平复位芯片,复位电压2.3V,应该不存在问题
2:擦除整个FLASH,
我用SWD擦除整个FLASH后,还是无效
3:去掉Verify选项
不会出现上面的错误,但是程序不能正常运行
4:单片机型号选错
确定没错,但是这里有个问题,就是STM32F101RC的FLASH是256K,但是“Programming Algorithm”并没有256的选项,只有如图选项,我手动修改过地址空间,无效

我的问

网友:
复位电路

擦除

空间

网友:
SWD本来时4线,但是功率太小带不动我的板子,所以没接电源+3.3V
PS:并不是一直不成功,偶尔有那么一次可以下载成功

网友:
应该是芯片型号选错了。

网友:
我用的就是F101RCTV6

网友:
继续求助

网友:
有可能是供电的问题导致flash擦除故障

网友:
今天做了个试验,
在靠近单片机引脚的地方用刀片刮掉了板子上SWCLK和SWDIO导线的绿漆将JLINK OB的SWCLK和SWDIO直接焊在上面,下载没问题。怀疑是SWCLK和SWDIO布线过长,导致通信异常
又通过飞线(20CM)将现在端口直接和上面刮掉漆的地方相连,下载也不现在问题,但是用手捏住飞线使线并在一起就会出现问题,又怀疑是SWCLK和SWDIO两线布的太近,导致在通信过程中,之间有串扰,我板子上两线并排走靠的很近!
但是具体是不是这个问题还得板子打样回来再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