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漫谈--从元器件特性到电路应用实例

楼主:
二极管也是电路设计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五种元器件之一(电阻、电容、电感、二极管、三极管)。发光二极管广泛应用于各种电子产品的指示灯、光纤通信用光源、各种仪表的指示器以及照明。发光二极管的很多特性是普通发光器件所无法比拟的。

发光二极管是一种符合绿色照明要求的光源 。目前,发光二极管在很多领域得到普遍应用,其主要应用:
1)发光二极管在电子用品中一般用作屏背光源或作显示、照明应用。
2)汽车以及大型机械设备中的方向灯、车内照明、机械设备仪表照明、大前灯、转向灯、刹车灯、尾灯等都运用了发光二极管(3)由于发光二极管较普通发光器件具有效率高、能耗小、寿命长、光度强等特点,因此矿工灯以及井下照明等设备使用了发光二极管。
4)在当今繁华的商业时代,霓虹灯是城市繁华的重要标志,但霓虹灯存在很多缺点,比如寿命不够长等。因此,用发光二极管替代霓虹灯有着很多优势,因为发光二极管与霓虹灯相比除了寿命长,还有节能、驱动和控制简易、无需维护等特点。发光二极管替代霓虹灯将是照明设备发展的必然结果
本帖从EEWORLD下载中心上千个有关二极管的资源中精选出二极管的基础知识及多种应用。从下面23个方面出发进行介绍。

1二极管结构、原理、特性、基础知识
2贴片二极管
3二极管分类、参数、选型、封装
4二极管测试、检测、选用、代换
5发光二极管
6快恢复二极管
7变容二极管
8肖特基二极管
9雪崩二极管
10稳压二极管(齐纳二极管)
11续流二极管
12整流二极管
13瞬态抑制二极管(TVS
14二极管钳位、检波、调幅
15光电二极管
16激光二极管、隧道二极管
17恒流二极管
18功率二极管
19其它二极管
20二极管开关电路
21二极管电路分析
22二极管实用电路
23二极管升、降压电路

各部分内容都在本帖后面的1-23楼。

网友:
1、二极管结构、原理、特性、基础知识

二极管手册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tyw/296970

二极管与三极管的flash动画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justyouandmehr/354384

二极管集粹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zczc/243

二极管手册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huhuhah0009/521239

半导体二极管及其应用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jasionla/151446

半导体二极管的电子教案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E9%9B%AA%E4%BA%BA001/25517

> 新编中国半导体器件数据手册 第1册 半导体二极管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tyw/297017

二极管原理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nkyqsl/308856

半导体二极管谭久刚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tiankai001/14911

二极管实验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qhmy88/548283

二极管基础认识初学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18753363406/549885

二极管PN结flash动画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zyx1989/538468

二极管的特性与应用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sinceyoulove/186181

二极管的动作特性与应用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jasionla/177402

二极管单向导电性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E9%9B%AA%E4%BA%BA001/28521

二极管、闸流晶体管实用手册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huhuhah0009/522342

晶体二极管及其基本电路.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machang88/535501

二极管,发光二极管,稳压管,肖特基等的总结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 ... %9D%E6%83%B3/277224

二极管的结构及性能特点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 ... D%E8%80%85IK/114352

二极管结构图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solarelec/112676

网友:
2、贴片二极管

贴片二极管,三极管上的印字与真实名称的对照表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tyw/300280

贴片二极管三极管代码手册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E5%B0%8F%E7%91%9E/92722

贴片二极管封装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E5%B0%8F%E7%85%9C/97904

常用贴片二极管三极管类封装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 ... %88%E7%A5%A5/558411

贴片二极管型号查询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E9%9B%AA%E4%BA%BA001/28493

网友:
3、二极管分类、参数、选型、封装

二极管选型表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tyw/300051

二极管封装形式类型大全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yezongying/18310

晶闸管二极管主要参数及其含义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justyouandmehr/162933

二极管符号及含义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nishisb/175317

二极管封装大全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nkyqsl/116702

二极管型号参数大全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E9%9B%AA%E4%BA%BA001/19263

二极管的常用封装格式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mamselc/323896

二极管器件型号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nkyqsl/309274

二极管型号大全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nkyqsl/406605

二极管的分类及选择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PKelect/151069

二极管运作系统图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huhuhah0009/186013

网友:
4、二极管测试、检测、选用、代换

基于光电二极管检测电路的噪声分析与电路设计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E9%9B%AA%E4%BA%BA001/36600

最新世界二极管特性代换手册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tyw/296891

基于89C52的二极管特性测试器的设计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csdn_can/391166

如何判别晶体二极管的好坏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lamaba/136902

二极管可靠性试验方法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justyouandmehr/149869

二极管检测实例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sinceyoulove/207037

各种二极管的检测方法学习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justyouandmehr/123722

二极管的检测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E9%9B%AA%E4%BA%BA001/36598

二极管和三极管好坏的检测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nkyqsl/309307

各种二极管的识别技巧和检测方法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nishisb/291656

二极管的检测方法与经验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nonogugu66/121430

二极管检验规范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nonogugu66/159702

二极管反向恢复时间及简易测试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mamselc/161216

晶体二极管的识别与测试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lamaba/209025

选用与使用二极管注意的介绍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E9%9B%AA%E4%BA%BA001/36616

二极管的结构、分类及其应用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 ... %E8%8B%A5mei/552704

网友:
5、发光二极管

二极管之LED灯的认识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lamaba/198833

发光二极管如何看性能表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huhuhah0009/206739

半导体激光器和异质结发光二极管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tyw/281327

发光二极管型号选型及详细参数简介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wenddy88/306479

有机发光二极管(OLED)的发展和应用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nishisb/196852

发光二极管指示灯电路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nkyqsl/308908

发光二极管参数的测量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tyw/68053

针对应用的发光二极管(LED)I-V 特性测量.pdf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tyw/70763

低压差大功率发光二极管(LED)驱动集成电路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huhuhah0009/128497

发光二极管LED介绍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flexbuilder/193012

发光二极管参数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crazyjackson/168887

发光二极管和光电二极管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rubyonrails/158246

OLED有机发光二极管-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jasionla/398091

LED 发光二极管原理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solarelec/343931

功率型发光二极管的寿命与失效分析_钱可元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nkyqsl/309153

发光二极管封装技术及应用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nkyqsl/320175

入门:LED发光二极管的参数说明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nkyqsl/306917

发光二极管显示技术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nkyqsl/320112

OLED有机发光二极管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tiankai001/13750

LED发光二极管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mamselc/436304

发光-二极管工作原理+各种颜色波长以及变色LED灯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nkyqsl/262149

标准和白光发光二极管LED的基础知识与驱动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huhuhah0009/292484

光电二极管前置放大器设计注意事项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lvy33/550526

低压差大功率发光二极管(LED)驱动集成电路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flexbuilder/282132

发光二极管参数的测量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nishisb/116110

发光二极管电特性之低温量测系统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 ... D%E8%80%85IK/109550

超高亮发光二极管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froglucky/112459

高亮度发光二极管(HB-LED)及应用概况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hellopinkgirls/108047

发光二极管测试方法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nonogugu66/156739

二极管和发光二极管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hellopinkgirls/154611

发光二极管(LED)的相关应用及驱动技术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flexbuilder/105434

发光二极管应用技术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solarelec/165412

LED发光二极管内部结构详解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lamaba/168908

日科学家揭示蓝色发光二极管高效发光的奥秘.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nkyqsl/309557

网友:
6、快恢复二极管

超快恢复二极管选型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csdn_can/199055

超快速二极管的反向恢复特性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 ... 8%9F%E6%98%9F/97385

快恢复二极管动态雪崩问题及技术发展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nkyqsl/308715

超快恢复二极管选型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nishisb/359273

网友:
7、变容二极管

变容二极管的应用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tyw/296909

变容二极管调频电路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 ... %A7%E6%95%8F/544943

变容二极管(电子元器件)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 ... 8%9F%E6%98%9F/97843

常见变容二极管参数18种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csdn_can/181532

网友:
8、肖特基二极管

常用肖特基二极管型号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hooly/322013

肖特基势垒二极管及制造方法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E9%9B%AA%E4%BA%BA001/36234

肖特基二极管详解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E9%9B%AA%E4%BA%BA001/36194

肖特基二极管原理和常用参数和检测方法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 ... D%E8%80%85IK/253755

肖特基势垒二极管Schottky Barrier Rectifiers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mamselc/162564

元器件生产的明天(二)——无肖特基势垒二极管的SiC-MOS模块特点之图片说明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ROHM1958/7017

网友:
9、雪崩二极管
雪崩光电二极管的偏置电压和电流检测电路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E9%9B%AA%E4%BA%BA001/98804

雪崩光电二极管应用特性的仿真研究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E9%9B%AA%E4%BA%BA001/36138

雪崩光电二极管的偏置电压和电流检测电路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huhuhah0009/210995

网友:
10、稳压二极管(齐纳二极管)

稳压二极管的资料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admin/146

稳压二极管基本稳压电路设计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lih778/560502

齐纳二极管(稳压管)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tyw/300868

常用稳压二极管型号对照表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E6%AC%A3%E4%B9%8B/95151

稳压二极管简介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E9%9B%AA%E4%BA%BA001/37253

压二极管工作原理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E9%9B%AA%E4%BA%BA001/35761

稳压二极管电路 稳压二级管稳压电路原理分析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E9%9B%AA%E4%BA%BA001/36221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 ... 6%AE%E5%8D%A1/97901

二极管和齐纳二极管电路的示例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solarelec/205117

网友:
11、续流二极管

续流二极管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lamas/248238

续流二极管保护继电器的原理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E9%9B%AA%E4%BA%BA001/36158

网友:
12、整流二极管

整流二极管的作用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Timson/11962

整流二极管测试方法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csdn_can/165841

顺向式储能电感与整流二极管的关系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yaoniming3k/94352

M1-M7表面安装普通整流二极管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nishisb/144212

常用整流二极管技术参数73种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E9%9B%AA%E4%BA%BA001/36666

常用整流二极管型号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E9%9B%AA%E4%BA%BA001/36643

网友:
13、瞬态抑制二极管(TVS)

TVS ESD二极管介绍与应用说明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E9%9B%AA%E4%BA%BA001/26562

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TVS)是什么?有什么特性?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nonogugu66/160227

TVS瞬态二极管和压敏电阻选型手册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jujuyaya222/182648

TVS管_稳压二极管_压敏电阻_自恢复保险丝之间的区别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nkyqsl/308836

TVS管与稳压二极管的区别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nkyqsl/308573

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TVS)特点及主要参数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 ... D%E8%80%85IK/283129

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应用指南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nonogugu66/157838

瞬态抑制二极管工作原理及选型应用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nkyqsl/309072

抑制功率二极管反向恢复几种方案的比较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baidu_linker/251755

单向Transil瞬变电压抑制二极管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nkyqsl/309281

网友:
14、二极管钳位、检波、调幅

二极管检波原理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hellopinkgirls/260494

检波二极管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jujuyaya222/155991

二极管钳位电路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hellopinkgirls/140543

二极管相敏检波电路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solarelec/122594

调幅电路-二极管调幅电路 温州大学教案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nkyqsl/126866

二极管钳位三电平变换器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tyw/297275

网友:
15、光电二极管

光电二极管及其放大电路设计 2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tyw/559730

硅光电阵列光电二极管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solarelec/184513

PIN硅光电二极管的原理和应用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expertss/277412

网友:
16、激光二极管、隧道二极管

脉冲驱动激光二极管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E9%9B%AA%E4%BA%BA001/36949

激光二极管的检测方法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solarelec/284344

激光二极管阵列及其应用技术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nkyqsl/309354

隧道二极管在放大电路中应用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hellopinkgirls/194829

网友:
17、恒流二极管

恒流二极管介绍及其在驱动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sinceyoulove/281990

LED驱动电源恒流二极管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lamaba/216296

基于恒流二极管的小功率LED驱动电路设计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sinceyoulove/291252

恒流二极管CRD 2H1002串联灯珠数量的计算方法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nishisb/131701

网友:
18、功率二极管

功率二极管的基本特性和选定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 ... D%E8%80%85IK/104895

功率二极管的设计原则及其串并联特性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nkyqsl/256718

网友:
19、其它二极管

理想二极管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solarelec/180234

EIR9405B1红外发射二极管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 ... D%E8%80%85IK/143851

混频二极管及其应用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flexbuilder/165342

可控硅二极管的特性及应用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rubyonrails/182773

PV旁路二极管基础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E9%9B%AA%E4%BA%BA001/36146

光敏电阻 光敏二极管 资料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lamaba/279523

单结晶体管(双基极二极管)原理及应用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csdn_can/150265

陶瓷放电管二极管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mamselc/102891

网友:
20、二极管开关电路

功率晶体管和开关二极管的应用技巧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tiankai001/13790

贴片型开关二极管工作原理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flexbuilder/118624

功率晶体管和开关二极管的应用技巧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PKelect/191785

开关二极管的工作原理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E9%9B%AA%E4%BA%BA001/37315

二极管开关过程与功耗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Timson/11883

网友:
21、二极管电路分析

二极管应用详细说明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csdn_can/243708

二极管基本电路及其分析方法ppt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flexbuilder/191138

晶体二极管及应用电路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jujuyaya222/197674

二极管应用电路学习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mamselc/187527

二极管的动作特性与应用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csdn_can/256723

共振隧穿二极管基础电路的模拟与分析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rubyonrails/159529

半导体二极管及应用电路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mamselc/100329

二极管应用电路详解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E9%9B%AA%E4%BA%BA001/28496

二极管基础到电路分析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xzrhope/8213

二极管应用电路深解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Timson/8496

二极管及其应用电路详解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tiankai001/4752

二极管其他7中应用电路详解(PDF)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rubyonrails/251388

网友:
22、二极管实用电路

晶体二极管实用电路集萃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qinkaiabc/9274

二极管、闸流晶体管实用手册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zkxuexi/1552

晶体二极管实用电路集萃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tyw/296983

晶闸管和二极管的保护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baidu_linker/363942

二极管,三极管在电路中的应用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E9%9B%AA%E4%BA%BA001/28519

电阻电容电感二极管三极管在电路中的作用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tiankai001/14299

晶体二极管实用电路集萃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huhuhah0009/521285

电感器变压器二极管和晶体管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qwqwqw2088/557893

利用2400系列数字源表对二极管生产进行测试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solarelec/211898

二极管电路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csdn_can/284093

二极管在高频和低频的选用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 ... %9D%E6%83%B3/277225

IC的晶体管和二极管的终端指南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nkyqsl/103840

二极管特性的研究-桥式整流电路的设计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lamas/166364

半导体二极管与直流稳压电源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solarelec/172315

二极管热电阻的测量方法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baidu_linker/171765

二极管应用电路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jasionla/169357

电子晶体二极管实用电路集萃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solarelec/204654

网友:
23、二极管升、降压电路

二极管电容倍压电路的优缺点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anvy178/10157

晶体二极管-电容达到十倍的升压电路图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 ... D%E8%80%85IK/283244

二极管组成的升压降压电路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froglucky/220340

网友A:
LZ  弱弱的问一句  原创吗还是博客总结出来的  内容还是很经典很有用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  弱弱的问一句  原创吗还是博客总结出来的  内容还是很经典很有用的啊

这个完全是我自己总结的,从EEWORLD下载中心的资料里面一个个的筛选出来的,花费了好几天时间

网友:
好详细啊,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