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请问一下功率MOSFET的栅源击穿电压VGS是要在什么条件下能测试得到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这是破坏性的测试。

网友A:

我猜测你想说的是“最大允许栅源电压”,而不是“栅源击穿电压”。

网友:
器件手册中该值是极限值,是根据统计原则在大量产品中做抽样破坏测试得到的,实际应用中只需看器件手册即可,除非你怀疑器件质量存在问题,栅源击穿电压明显与手册不符,那你直接加压测试即可,在回路中串个电阻做电源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请问一下功率MOSFET的栅源击穿电压VGS是要在什么条件下能测试得到呢?

我猜测你想说的是“最大允许 ...

对,是这个意思,就是在用SILVACO仿真VGS特性曲线的时候,是不是要在VDS=0的条件下加栅压来得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是这个意思,就是在用SILVACO仿真VGS特性曲线的时候,是不是要在VDS=0的条件下加栅压来得到呢?

这几个数值要分清楚:
所谓栅源击穿电压,是指逐渐升高栅源之间电压,直到栅源之间击穿为止的电压最大值。击穿后MOS管已经损坏,不能使用。
手册中标注的Vgs,是在Absolute Maximum Ratings项下的参数,表示使用时允许的最大栅源之间电压,厂家保证栅源电压小于此值时MOS管不会损坏。如果栅源之间电压小于此值MOS管已经损坏,那是生产厂家的责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是这个意思,就是在用SILVACO仿真VGS特性曲线的时候,是不是要在VDS=0的条件下加栅压来得到呢?

MOS管要仿真Vgs特性曲线?不明白你这是出于什么目的。仿真MOS管输入特性曲线干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是这个意思,就是在用SILVACO仿真VGS特性曲线的时候,是不是要在VDS=0的条件下加栅压来得到呢?

所以一般是不用仿VGS的吗?可是我做的设计是设计VDMOS,先大致设定了电学参数再去仿真,不仿真最大允许栅源电压我怎么知道实际设计的VDMOS的VGS能达到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