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_ClockDivision到底有啥用,求讲解

楼主:
作为小白,我又来了。这次我不明白TIM_ClockDivision的作用,在我下载stm32f103c8t6板子的PWM波形程序时TIM_ClockDivision是没有用的,我写程序时不写TIM_ClockDivision,程序也可以正常输出PWM波。但是我写stm32f405rgt6的PWM波程序时,发现不加TIM_ClockDivision板子输出不了PWM波,而加上这一句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就可以输出,为什么呢?大神帮忙讲解一下,TIM_ClockDivision到底有啥作用?跟TIM_Period有啥不同?为啥F103不加就可以正常输出PWM,F405就不行?下面是我的F405程序。看过手册了,手册的内容也贴出来了,小白表示手册上说的也看不懂。

网友A:
那个DIV就是对定时器的时钟进行预分频,分频以后的时钟送定时器时钟输入,目的就是达到更长定时的效果.
period是pwm周期,也就是定时器的回0值.先满足这个period尽量大,还不行就调DIV
实际的情况是有些定时器DIV不起作用,得试一试,手册上也没说清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DIV就是对定时器的时钟进行预分频,分频以后的时钟送定时器时钟输入,目的就是达到更长定时的效果.
peri ...

预分频,那这个呢TIM_Prescaler,这个跟TIM_ClockDivision的区别是啥,二者分频的东西是不是不一样啊?大神帮忙讲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预分频,那这个呢TIM_Prescaler,这个跟TIM_ClockDivision的区别是啥,二者分频的东西是不是不一样啊?大 ...

那个是所有定时器都有的,可以任意数分频,主要是用这个,clkdiv只能做二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