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电源热切换用继电器还是MOS管好

楼主:
双电源输出的参数一致:DC 27V  电流12A,热切换用继电器还是MOS管合适?

网友:
DC 27V  电流12A,热切换用继电器还是MOS管合适?

继电器速度不够快,不能做到无缝切换。

网友:
显然用MOS管好,但在某些特殊场合下如果负载对电源切换时间不敏感且切换频率极低时,追求价格和可靠性反而可能用继电器更合适,比如某些场合不准停止运行的风机就是这样做电源备份切换的。

网友A:
继电器实时性那么明显,但是mos管的话,你需要选择Rgs比较小的mos,否则发热很严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实时性那么明显,但是mos管的话,你需要选择Rgs比较小的mos,否则发热很严重的。

继电器和mos复合,用mos做不间断切换,然后投继电器降低导通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和mos复合,用mos做不间断切换,然后投继电器降低导通损耗

也行的,玉老板。如果mos选不好的话,mos可能会发热很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和mos复合,用mos做不间断切换,然后投继电器降低导通损耗

继电器控制MOS管?

网友:
应该是指继电器与MOS管并联,先MOS管导通,然后继电器闭合,然后mos管再断开。可以加一个延时电路自动控制,或者加多一个GPIO脚来控制,就是成本会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