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月】一光伏并网逆变器防浪涌的问题

楼主:
背景描述:这是一个小功率的单相光伏并网逆变器,在市网大面积停电后再次上电时,会烧坏图中的电阻R1(紫色虚线内的是重点),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仍然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解决方法。

注:
1.D1、D2为同规格,耐压1000V的超快恢复二极管;
2.电阻R1是阻值3Ω,封装1225的光颉精密电阻;
3.至于由D1、D2和R1组成的电路是做什么的,这里暂且不管它的具体功能;
4.L1、C1和L2、C2组成了LC滤波器;
5.注意,紫色虚线中的GND和Y2类型的安规电容(C3~C6)接的是不同的地;
6.L和N分别是电网火线和中线,文中的图示主要描述逆变器和电网之间的大致情况。

请问,可以通过哪些改进,能够吸收浪涌,避免R1被击坏?

网友:
通过实验,在L和N之间加更多的压敏电阻,几乎没有效果。
不过当把两个LC滤波器的滤波电容摘除后,会有明显改善,但是实际情况肯定是不允许去掉滤波电容的。
如果是去掉了那几个Y2安规电容,改善效果会更明显,但是也不能去掉。

R1的GND和PE接地不能混接。

网友:
如有问题描述不清晰,请回复具体内容,我再补充。
还请路过的大神帮忙想想办法,谢谢!

网友A:
gnd是什么?不是PE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gnd是什么?不是PE啊

PE是接外壳的地线。
GND是和控制芯片、电源IC、全桥逆变电路等一样的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E是接外壳的地线。
GND是和控制芯片、电源IC、全桥逆变电路等一样的地。

控制地这样接是标准要求吗?不应该是用安规电容接PE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控制地这样接是标准要求吗?不应该是用安规电容接PE吗?

发帖要讨论的问题本身不在于这两个地,上文也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
续电器时序问题

网友B:
是电网那一段上电瞬间的浪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电网那一段上电瞬间的浪涌

你仔细看一下,若继电器是市电上电时是断开的话,电流如何从R1上面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仔细看一下,若继电器是市电上电时是断开的话,电流如何从R1上面过?

加继电器就是为了保护电路的,改不了上电顺序的,
因为整个系统上电是先接通电网,然后继电器才能吸合。
你说的是先吸合了继电器,再上电会降低R1上的浪涌电路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加继电器就是为了保护电路的,改不了上电顺序的,
因为整个系统上电是先接通电网,然后继电器才能吸合。 ...

你把继电器拆了,看一下还会不会烧R1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把继电器拆了,看一下还会不会烧R1

有不带继电器的版本,确实不会损R1,或者说R1损坏的几率很小。但是继电器有的国家强制需要带上的,所以怎么改进才能在有继电器的情况,把这个浪涌的瞬态电流泄放掉,而不是多次累积上电后导致R1逐渐损坏。

网友D:
每个对地电容并联100K~270K电阻,保证断电后重新上电前释放掉电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每个对地电容并联100K~270K电阻,保证断电后重新上电前释放掉电荷。

嗯,好的,感谢提供建议

网友:
深圳防雷防浪涌及可靠性第三方实验室,,需要防雷防浪涌及可靠性测试整改的连系我qq 987258972

网友:
收藏了,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