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硬盘

楼主:
移动硬盘的板子大多数是多少层的?      是属于高速板子么?     还有就是这个行业的硬件工程师发展前景怎么样?

网友A:
硬盘的控制板多是4层板,移动硬盘是在普通硬盘的基础上加个接口电路,一般是USB,也有ESATA等其它形式,但电路都很简单,用双面板足矣。

网友A:
至于说“这个行业的工程师前途问题”,做硬盘的,对技术要求很高,做移动硬盘附加电路的,非常简单。可见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我都怀疑到底有没有专门的“移动硬盘工程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至于说“这个行业的工程师前途问题”,做硬盘的,对技术要求很高,做移动硬盘附加电路的,非常简单。可见是 ...

春哥觉得移动硬盘和手电筒那个容易搞些?我最近接触了很多工程师,其中有两个专画LED手电筒的PCB的,板子上元件不超过10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硬盘的控制板多是4层板,移动硬盘是在普通硬盘的基础上加个接口电路,一般是USB,也有ESATA等其它形式,但 ...

控制板也是自己做的话     算是高速板子么    有的硬盘传输速率不是很快很快的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至于说“这个行业的工程师前途问题”,做硬盘的,对技术要求很高,做移动硬盘附加电路的,非常简单。可见是 ...

还有就是只会layout的硬件工程师    是不是以后不太好找工作啊    发展也不是很好  !是不是应该会很多的电路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春哥觉得移动硬盘和手电筒那个容易搞些?我最近接触了很多工程师,其中有两个专画LED手电筒的PCB的,板子 ...

这两类产品还真差不多,绝大多数都属于廉价简单电子产品(不包括移动硬盘里的硬盘),属于一般入了门的小工程师应该能独立搞定的。当然这只是电路部分,这类产品的大批量工艺、品控特别是工业造型设计才是有些技术含量的,电子部分在其中只是次要配角,也就比“群演”高点,属于能上演职员表排名靠后的小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控制板也是自己做的话     算是高速板子么    有的硬盘传输速率不是很快很快的么

硬盘的控制板都是硬盘厂家设计生产的,根本就没有只卖盘片的硬盘。你说的“控制板”应该叫做“接口板”,前帖中都说了。虽然接口板上会走高速信号,但仅仅是连线而已,所有接口转换工作都是在板载芯片中进行,所谓的“高速信号”仅仅是PCB上的连线而已,仅此,抄都不应该抄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还有就是只会layout的硬件工程师    是不是以后不太好找工作啊    发展也不是很好  !是不是应该会很多的 ...

布板工程师叫PCB工程师,可以是个专门的职业,与其它职业一样有层次之分。PCB专业设计高手可不简单,需要掌握的知识很多,比如信号完整性、阻抗控制、分布参数控制、EMC、精细连接可靠性、高电流高压可靠性等等,一点都不简单。一般程度的layout其实跟工人差不多,用熟PCB软件即可,甚至可以完全不懂电子技术。显然,这两种人在职场上的境遇会有很大不同。
硬件工程师则是完全不同的职业,一般来说,硬件工程师要懂得设计PCB,因为能够设计电原理图必然能够轻松掌握常规PCB的设计讲究,但只会PCB设计是不能称为硬件工程师的,根本是两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布板工程师叫PCB工程师,可以是个专门的职业,与其它职业一样有层次之分。PCB专业设计高手可不简单,需要 ...

知道了谢谢

网友:
算不上高速吧!移动硬盘的板子就是一USB转SATA呀……

网友:
移动硬盘还是需要看你跑的协议是多少SATA1.0还是现在的3.0,记不得了,协议版本越高,意味着传输速度更快,那肯定是高速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