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产生负压的方波,求助各位大神帮忙

楼主:
想设计一个0v与(-12v)的方波,频率在10k左右,电流输出能力在30ma,不知道各位大神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普通正压振荡器驱动光耦LED侧,光耦输出测接入负压电源回路即可,电路形式依然可用常规的共射极电路,只不过射极接在-12V端。

网友B:
如果楼主已经有一个负12V直流电源,可以考虑使用一片555构成多谐振荡器。555的电源端接地,555的地端接负12V。至于频率和占空比,完全可以按照555使用正电源时的办法调整。

网友C:
显然楼主没有将问题讲清楚。
我估计楼主的真实要求是:只有一个正电源,要求产生一个负向的方波,而且这个方波还能提供一定的负载能力(30mA)。
如果被我猜中,那么这个问题的一种解决方案可以是:直接产生一个正向的方波,然后用电容加二极管钳位,将这个正向的方波下移到零电平以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普通正压振荡器驱动光耦LED侧,光耦输出测接入负压电源回路即可,电路形式依然可用常规的共 ...

您好,光耦好像走不了多大的电流,另外-12v怎么做好呢?用电荷泵还是其他?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楼主已经有一个负12V直流电源,可以考虑使用一片555构成多谐振荡器。555的电源端接地,555的地端接负12 ...

您好,电路中没有﹣12v,另外,555定时器能输入-5v,输出-12v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然楼主没有将问题讲清楚。
我估计楼主的真实要求是:只有一个正电源,要求产生一个负向的方波,而且这个 ...

您好,这个钳位电路怎么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好,电路中没有﹣12v,另外,555定时器能输入-5v,输出-12v么

“电路中没有﹣12v”

看来4楼gmchen老师的猜测是正确的。
那么,你有什么样的供电电源?

网友E:
buckboost,不滤波,但要整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中没有﹣12v”

看来4楼gmchen老师的猜测是正确的。
那么,你有什么样的供电电源?

现只有系统供电的5v

网友D:
引用 网友E:
buckboost,不滤波,但要整形。

您好,buckboost电路由5v能变成-12v?,有没有推荐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好,buckboost电路由5v能变成-12v?,有没有推荐的芯片

buckboost电路由5v能变成-12v?

Buck-Boost电路可以将5V转换成-12V。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好,buckboost电路由5v能变成-12v?,有没有推荐的芯片

有没有推荐的芯片

要便宜,可能34063是比较便宜的芯片。但34063不是PWM控制,性能稍差一些。要性能好的芯片,你自己到TI官网上查吧,型号很多。

网友C:
其实,楼主还是没有将要求叙述明白。现在只有一个+5V电源,楼主的目的究竟是要一个 -12V的方波,还是企图通过这个方波得到 -12V的电源?如果是后者,那么一个开关电源即可,楼上介绍的34063可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如果是前者,那么可能要先做一个 -12V的电源,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做一个方波发生器。由于电源只有5V而输出的方波有12V,所以我在前面一个帖子里说的钳位的方法不是很合适,那个方案可能不比做一个负电源简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其实,楼主还是没有将要求叙述明白。现在只有一个+5V电源,楼主的目的究竟是要一个 -12V的方波,还是企图通 ...

不好意思,我是想做一个方波为目的,目前系统中只有5v电源,不知怎么做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我是想做一个方波为目的,目前系统中只有5v电源,不知怎么做为好

那就先做一个负12伏电源,然后用3楼的办法做一个振荡器。在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这个方案可能是最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好,光耦好像走不了多大的电流,另外-12v怎么做好呢?用电荷泵还是其他?

光耦的承载电流去看器件手册,别自己猜!负压输出必须有负压电源,没有的话可以用DCDC实现,电荷泵只是其中一种形式,其稳定性和带载能力不如电感储能型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