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月:设计超低电压升到12V

楼主:
主题月有活动啊,刚好最近下发一款电源板,其输入电压1.8V-11V,直到输入1.8V以下才会更换电池。需恒压到12V输出,关于电流的话可以并联到3.5A。

我设计了一个电流太小了,只有300-500ma,并联都是个问题。求助坛友给个提示,多谢多谢!

注:最低是1.8V是不串联的最临近换电池的情况下,最高11V是两个串联的空载系统最高电压。

网友A:
3.5A是指输入还是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5A是指输入还是输出?

兄弟您好!    是输出,功率需接近40W

网友:
根据12v×2.4A=42W计算:42W÷1.8V=23.3A,不考虑转换效率,要搭建一个工作电压1.8V到11V,工作电流23.3A的升压电路问题多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您好!    是输出,功率需接近40W

输入电流大于23.3A,那需要多粗的铜线?楼主的1.8V电池能够承受23.3A电流么?

网友A:
输入电压1.8-11V,而且还允许截止前有很大的电流,只能是法拉电容了。4个串?
楼主把真实情况交待一下,免得大家猜

网友C:
输入电压1.8V-11V供电?这个供电范围好奇怪,什么形式的供电,电池还是适配器类的
搞清楚这个才能考虑电源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入电压1.8-11V,而且还允许截止前有很大的电流,只能是法拉电容了。4个串?
楼主把真实情况交待一下,免 ...

最低是1.8V是不串联的最临近换电池的情况下,最高11V是两个串联的空载系统最高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输入电压1.8V-11V供电?这个供电范围好奇怪,什么形式的供电,电池还是适配器类的
搞清楚这个才能考虑电源 ...

最低是1.8V是不串联的最临近换电池的情况下,最高11V是两个串联的空载系统最高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低是1.8V是不串联的最临近换电池的情况下,最高11V是两个串联的空载系统最高电压

遮遮掩掩的,你慢慢玩

网友D:
有这么低的电池电压吗?一般锂电到3V都已经放不出来了。

网友:
注:最低是1.8V是不串联的最临近换电池的情况下,最高11V是两个串联的空载系统最高电压。-
----------------------------------------------------------------------------------------------------------------------------------------------------------
是不是两节电池串联输入电压范围是3.6v~11v? 写清楚点大家都看不懂你想要表达什么!

网友:
最低是1.8V是不串联的最临近换电池的?
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去看一看TI的芯片,像这种DCTODC电路,TI的芯片可以做到的.......

网友:
几个建议:
前端的电池输出能力足够,需要并联成电池组,最好采用动力电池类型,内阻较低。
下限1.8V到12V,倍率太高,升压效率不高,最好电池采用3.6V ×2
输出端的3.5A如果是峰值的话,储能电容要保证容量
输出端的3.5A是工作电流的话,不要直接并联
升压部分的电路元器件要选好,比如芯片,电感参数,可以事先计算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几个建议:
前端的电池输出能力足够,需要并联成电池组,最好采用动力电池类型,内阻较低。
下限1.8V到12 ...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输入电压1.8V-11V供电?这个供电范围好奇怪,什么形式的供电,电池还是适配器类的
搞清楚这个才能考虑电源 ...

燃料电池,内阻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遮遮掩掩的,你慢慢玩

不好意思!这么大的电压范围后面知道是其燃料电池内阻较大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这么低的电池电压吗?一般锂电到3V都已经放不出来了。

燃料电池,后面知道这电池不行,内阻较大